[无线] 拆个未知电子设备 没有任何标识 猜想是个GPS追踪设备

楼主(2022-02-26):
昨天在单位仓库里捡到一个这东西
东西不大,不知是什么,没有品牌,没有任何标识。

有microUSB充电口,有按钮开关。

这边有地方是插手机SIM卡的,有张卡在

拆开,不小心把电池捅破了,还好电池没电。

板子上有进水痕迹。

有WIFI,有GPS天线,有喇叭,有麦克风。

猜想是个GPS追踪设备,用WIFI进行设置,平时可以挂在小孩或老人脖子上的。
大家说说看是什么?

===========================
最新消息,今天给主板外置接上电,现在可以开机了,
但无法用手机和它通连,和它的WIFI链接密码都不知道。

感谢2楼搜索到的信息,我按此找到了淘宝上的卖家,可人家不理我,说我不是从他那买的货,不能提供他那的订单,不能提供帮助,更别想要说明书了。

网友A:
查了查,是定位器,平台不知还在不在,不然解除绑定,还可以用一下

网友:
感觉长得像飞利浦的MP3

网友:
如果能解绑,重新登录就有得玩。

网友B:
跟踪狗一类的吧,定位防走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踪狗一类的吧,定位防走失了。

有道理。

网友:
看了一眼图,可以确认定位器,最后一张图有个GPS陶瓷天线,有SIM卡通过GPRS向机主发送GPS实时位置。

网友:
怪了,怎么都像没看见回复似的,这不是广告,商家又没给我钱,看着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可以管商家要APP试试?

网友:
平台 只是自动将 定位器 发回来的 定位数据 转化成直观的地图,你也可以将这些数据直接输入GPS软件来看

网友:
定位的,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查,是定位器,平台不知还在不在,不然解除绑定,还可以用一下

板子上有进水痕迹,电路板有腐蚀,没用了。
不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