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佬知道这种贴片三脚电感怎么用吗?

楼主(2022-02-26):
本来用插的三脚电感驱动雾化片工作正常,结果换上这个就不工作了
先说插的三脚电感,公共端接的是锂电池正极,小的绕组接的是三极管到地,雾化片接在小的绕组和大的绕组的非公共端
再说这个贴片的三脚电感,公共端是中间,带横线的是小绕组,不带的是大绕组
我试过按同样的方式接上去,但是雾化片不工作,萌新不是很懂

网友A:
这种是LC复合体。中间脚接地。原来的是类似自耦变压器,跟你原来的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LC复合体。中间脚接地。原来的是类似自耦变压器,跟你原来的差远了。 ...

有点好奇这种贴片三脚电感的一般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