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脑显示屏增高架组装完成,办公桌面一下清爽了许多

楼主(2022-02-26):
网购了一套显示器增高架,自行组装完成。办公桌面一下清爽了许多!

网友A:
类似这样的增高架时间长了会变形,我就用元朗蛋卷王的铁罐垫在下面,高度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的增高架时间长了会变形,我就用元朗蛋卷王的铁罐垫在下面,高度刚刚好! ...

后面有立板支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形,不影响美观和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的增高架时间长了会变形,我就用元朗蛋卷王的铁罐垫在下面,高度刚刚好! ...

密度板的会,我买的原木的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有立板支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形,不影响美观和使用。

一样都会变形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密度板的会,我买的原木的不变

一样都会变形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因为只有两边是承重受力,但是显示器是放在中间,除非中间也有承重支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都会变形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因为只有两边是承重受力,但是显示器是放在中间,除非中间也有承重支 ...

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一百年变形一毫米也是变形,变形一毫米看得出么

网友C:
低了,再加个15cm差不多,眼睛一定要在脖子靠椅背时能平视

网友:
不错,自己来做个简易的。

网友:
不错,桌面整齐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一百年变形一毫米也是变形,变形一毫米看得出么

哈哈,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了,再加个15cm差不多,眼睛一定要在脖子靠椅背时能平视

这个高度正好是你说的平视。可以对高个子的人来说是低了!

网友D:
后面好像还不是墙,会不会掉下来摔坏?

网友:
太高了就不舒服。我弄了个1层的,这个两层的感觉不舒服,换掉了。

网友:
这种抽屉啥的其实很浪费空间,我是直接用那种显示器支架支起来,把显示器底座卸掉,下面就能放盒子之类的东西了。显示器底座真的很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好像还不是墙,会不会掉下来摔坏?

后面的上半层是有竖支撑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高度正好是你说的平视。可以对高个子的人来说是低了!

如果这已经平视了,可能你桌子太高了,看样子你是领导,如果你不用多动手,那么无所谓,如果你需要键鼠操作或书写较多,这个桌子太高,对肩膀不好

网友:
桌面整齐多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金属的,可升降那种,原来是木质。
感觉显示器底盘不稳,容易碰倒。
另外,这款联想键盘手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