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新手想问问这个汉王电纸书显示的问题 会慢慢变黑

楼主(2022-02-26):
这个电纸书开机以后慢慢就出现发黑情况如图所示     怎么回事  关机在开机也是慢慢变黑情况

网友A:
汉王电子书
设置里面开启每页都刷新试试!如果不行就是屏幕寿命已到!这个玩意儿当时我玩过看书还行还可以听MP3
后面玩kindle和掌阅!折腾了几千块钱,呵呵!书没看几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王电子书
设置里面开启每页都刷新试试!如果不行就是屏幕寿命已到!这个玩意儿当时我玩过看书还行还可以 ...

好的  试试去

网友:
大概是为了保护你的视力吧?看看设置里有没有启用视力保护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汉王电子书
设置里面开启每页都刷新试试!如果不行就是屏幕寿命已到!这个玩意儿当时我玩过看书还行还可以 ...

比买书还贵哈,旧书不如买我的看,都是不值钱为了腾地方跟废纸一样的出

网友:
买个新的吧,可能是老化了,老款的电纸书现在也便宜了,反而是皮套不好找了,前几天收了台5寸的,找不到合适的保护套,都不敢带出去了

网友B:
把电纸书 恢复出厂设置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纸书 恢复出厂设置 试试

有一个屏坏的电路板跟这个显示渐渐发黑的电路板对换了  又正常了不渐渐发黑了  由此断定不是屏问题  主板问题吧

网友:
主板上有个可调电阻的调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