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板天线用途

楼主(2022-02-26):
如题,请问下网上这种DIY的平板天线,主要用途是接收还是发射的。
可以用来给路由器增强发射型号吗

网友:
这是定向天线,一般用不到吧

网友:
天线不是接收发射都可以吗

网友:
通讯不同于广播,通讯是相向,包含发射和接收,缺一不可,平板天线是一种天线的类型,具体应用跟天线的频率参数相关,你图片上的这个看上去像是2.4g的,应该是用在wifi路由器或ap上,用来增强通讯距离和质量。

网友:
平板天线是定向天线,一般用于网桥长距离,几百米甚至几公里的传输,但是方向性很强,与对侧的天线方向必须直线效果最佳。天线侧面及背面基本无信号

网友:
平板天线的增益很高,,所以旁瓣很少,,主版就会变得又细又长,指向性很好。

网友:
一般的天线都是双工的,也就是发射接收一体的

网友A:
我给我的k2p的5.8g改了这个天线
速度提高不少
这个天线方向性很强,所以要根据路由器的位置选择
我家路由器在房子的一个角上 所以比较合适

网友:
主要可以用来蹭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我的k2p的5.8g改了这个天线
速度提高不少
这个天线方向性很强,所以要根据路由器的位置选择

5.8是买现成的天线吧,有链接么

网友:
是的,闲鱼 10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