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子padavan系统真是太好用了,可惜很多选项不会设置

楼主(2022-02-26):
用过不少路由器,从简单的国产三剑客、极路由、padavan、openwrt,感觉最好用的还是padavan,稳定可靠,一年都不用重启一次。

最近又想折腾路由器玩,买了台E8820s,发现这货啥都好,就是wifi信号太弱了,隔一堵墙速度立马掉一半都不止。百度了下,发现E8820和E8820s都有这个问题。估计只能拿来当有线路由器使用了。

padavan的设置界面还是有点复杂的,各种选项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网上也没有找到对这些选项通俗解释的,看来只能慢慢百度查询了,唉!

网友:
你若说,要去广告,**上网,设置穿透什么,是有些复杂,但若只是拨号上网或作AP用,你9成9设置不用管,默认值就好,也就改几个数字的事,简单的不得了。

网友:
我还是习惯用openwrt,开源,想搞啥功能可以自己加

网友:
老毛子做主路由稳定食用非常优秀,然后搞个旁路由用于探索(折腾)

网友:
我的K2P都用老毛子养老,,一对组网无线桥接,,无敌了,,,,就是因为老毛子的稳定,,
5G无线桥接用老毛子,,,和UBNT的理念差不多了,,,

7621AT做主路由????

网友:
普通家庭用7621做主路由是够了,还有一大部分还用7620

网友:
op都玩过了  居然说老毛子复杂

网友:
padavan相对openwrt设置简单的多

网友A:
里边扩展功能,确实挺多。
常用的去广告功能,现在广告复杂,有很多去不掉。
其它功能我都用不上。

现在网页上的各种不雅广告挺烦人,去不掉

网友:
潘多拉更新慢,opw更新快,适配也广,适合折腾。

网友:
OP对新手不友好,设置个PPPOE拨号没点基础还真不行,潘多拉就好多了、最离谱的是爱快之类的软路由,真就是从头开始绑定eth网口开始

网友(2022-03-31):
OP的学习成本太高了,花时间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边扩展功能,确实挺多。
常用的去广告功能,现在广告复杂,有很多去不掉。
其它功能我都用不上。

我用via+去广告规则还可以。路由器去广告挺鸡肋

网友:
这个路由还可以 刚刚刷了一遍openwrt

网友:
padavan我也喜欢,不过最近mips都不出新芯片了,估计越来越用的人少了

网友:
openwrt 追求新潮,padavan 追求实用
折腾了很久openwrt, 大部分功能最后没啥用

网友:
其实我用过的路由(除了不用三剑客,15年前就看不上),除了磊科不稳定,又后门漏洞导致的。

其他都很稳定,随便用用都3个月以上;不是说三个月就不稳定了,而是由于停电,刷机,改配置之类的重启了。

什么DD,OP,PADAVAN,斐讯官改,以及最近的高恪。

网友:
现在还是286GE+ruckus7982
用过优科AP才知道什么叫做坚如磐石

网友:
padavan开机很快半分钟就行了,其他基本1,2分钟

网友:
padavan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