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坛子里有人用铸铝加热板组加热台的吗?你们是怎么固定板的啊?

楼主(2022-02-26):
想用这两样组个加热台,不知道又没人有玩的?这个加热板怎么固定好一点?

网友:
精品贴里有.

网友A:
可以用耐火砖掏个坑镶嵌在里面不?或者用角铝做个夹具

网友B:
买几斤水泥沙,开好后把这个往上面轻轻一按,然后就等水泥干就行了,想耐用点的就用铝合金或不锈钢做个脚,一端夹紧发热片,一端埋水泥里面

楼主:
这东西钻眼安全吗?怕把里面的电热丝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耐火砖掏个坑镶嵌在里面不?或者用角铝做个夹具

角铝会有导热的问题吧。耐火砖有那么大的吗?这个不好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几斤水泥沙,开好后把这个往上面轻轻一按,然后就等水泥干就行了,想耐用点的就用铝合金或不锈钢做个脚, ...

这办法估计好使

网友C:
用这做加热台估计功率不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钻眼安全吗?怕把里面的电热丝搞坏了

通电,手摸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东西钻眼安全吗?怕把里面的电热丝搞坏了

它这个里面的加热管应该是U形的,四角没有加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做加热台估计功率不小吧。

一般都是500W的吧,要加热功率肯定要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这个里面的加热管应该是U形的,四角没有加热管,

打孔还是算了,那还不如买角铝做支架方便,还不用担心打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孔还是算了,那还不如买角铝做支架方便,还不用担心打坏掉

老站精华帖不是有-----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8621
加热板攻丝

网友:
有现成带孔的

网友E:
里面就是电热丝,避开电热丝钻孔

网友F:
唉 这玩意还是买成品 也不贵 。有些东西折腾下来 浪费钱浪费时间不说 关键还不好用

楼主:
哪家的啊?我找的几家貌似都没有带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就是电热丝,避开电热丝钻孔

不知道里面电热丝怎么埋的,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唉 这玩意还是买成品 也不贵 。有些东西折腾下来 浪费钱浪费时间不说 关键还不好用  ...

成品的据说板比较薄,同尺寸也贵,反正就空余时间搞搞,时间倒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