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光源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2-02-26):
偶得一太阳能灯,9V太阳能板,2串铁锂。太阳能板与光源板连接为4线. 同款是带雷达功能的。
故障为不充电,无法点亮. 把电池补电后故障依旧. 更换2串三元里也是无法充电。 测出太阳能板子11V左右,应该正常. 用5V测试灯珠都正常.从外观看像是D3击穿. 但仅仅是针孔大小的外观异常.
由于本人不懂电路,求帮忙分析电路. 手头有钳表,烙铁等基础工具.

雷达模块是3线接连光源板。

网友A:
这白色板子看不清楚走线,还有芯片的字也看不清楚,试试给Q6和D3换掉,看起来比较像是控制充电的管子,既然你说D3好像是有问题,先换了试试? 看太阳能板正极线跟D3比较近,感觉是控制充电的管子,不过你应该换不了,这玩意要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白色板子看不清楚走线,还有芯片的字也看不清楚,试试给Q6和D3换掉,看起来比较像是控制充电的管子,既然 ...

查了一下,D3是肖特基二极管1045CT。Q6是D413A,Q2是50N06A。手里有PTC和热风枪,应该能勉强拆下来。
测试电池7.6V,电池负极到Q6脚是7.22V,到D3脚只有150MV。

网友B:
优先检查各个电阻 然后就剩下几个管了   是铝板还是玻纤板 玻纤板可以用手电背面照 能看出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先检查各个电阻 然后就剩下几个管了   是铝板还是玻纤板 玻纤板可以用手电背面照 能看出走向 ...

铝板的,电阻测出没有阻值就是坏了是吧?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D3不良

楼主:
新的已经在路上,等更换后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已经在路上,等更换后再看看.

不一定要换原装那种类型的,随便找个二极管就行,IN4007之类的,临时测试一下没问题,如果买来新零件不好使,就白花钱了,感觉是二极管参数小了,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适当改装一下,多并几个二极管,来增强工作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换原装那种类型的,随便找个二极管就行,IN4007之类的,临时测试一下没问题,如果买来新零件不好 ...

更换同型号的肖特基二极管,故障依旧. 唉,不打算修了.

网友(2022-04-10):
这个灯板不错,哪里有卖的?

网友C:
太阳能很少烧控制管,我觉得应该通过太阳能供电端另加上电压看看,确定是不是充电控制电路问题,查一查太阳能的短路电流,怕太阳能板有电压,无电流,充电控制电路问题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很少烧控制管,我觉得应该通过太阳能供电端另加上电压看看,确定是不是充电控制电路问题,查一查太阳 ...

试过用可调电源模拟太阳能供电,故障依旧.

已经把控制部分切断,更换控制板,利用太阳能板和LED. 改成遥控和光控的。因为没找到合适的雷达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