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器中的镁棒与罐体是绝缘的吗?

楼主(2022-02-26):
家里的热水器用了5年多了,据说需要更换镁棒了,撬开排污口的塑料盖后见到的是保温泡沫体,并没见通常的排污堵~也就是镁棒并不装在此处,若热水器里没有镁棒,是否可以弄根放到罐里?需要跟罐体连接呢还是绝缘呢?

网友:
我觉得不是

网友:
应该不绝缘的吧,否则怎么起电化学反应?

网友A:
有一部分电热水器镁棒在加热棒那里!清理时拆加热棒处更容易清理彻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部分电热水器镁棒在加热棒那里!清理时拆加热棒处更容易清理彻底!

双11时我买了个40L万家落的,从外观没见到镁棒端口,难道也是弄到电热丝那边去了吗?

网友:
如果排污口没有,那就跟加热棒在一起,肯定是有镁棒的,我家的美的空气能,之前还以为没镁棒,用了十年拆机清洗的时候才发现有,换了,只消耗了1/3,不过那镁棒足足有1米长

网友B:
和外壳导通的,导通才能起电化学反应防止外壳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外壳导通的,导通才能起电化学反应防止外壳腐蚀

查了网页,有说绝缘的也有说必须连接到内胆的,哪种说法对?
拆过黄铜螺栓的排污堵,镁棒拧死在堵上,也就是紧密连接在内胆上;也见过镁棒紧在电热管法兰上的,绝缘的倒是没见过。

网友C(2022-04-07):
电池的铜是阳极还是阴极?

网友:
绝缘就无效了吧

网友:
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几乎所有的电热水器都有镁棒,就是安装的位置不同而已。

镁棒用于防止金属内胆腐蚀和软化水质。
在金属内胆表面的搪瓷涂层完整情况下,搪瓷将金属内胆屏蔽,镁棒与金属内胆之间绝缘电阻可达2MΩ以上,镁棒阳极输出电流几乎为零。
在搪瓷内胆局部出现裂纹时,镁阳极与金属内胆之间通过水形成较小的电阻,镁棒开始输出电流,流至暴露在外的金属内胆处产生极化膜,修补破损的搪瓷,使内胆绝缘防止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铜是阳极还是阴极?

在希硫酸溶液中铜片因为与带有多余电子的锌片连接,所以也跟锌片同样带有多余电子~带有多余电子的电极叫做阴极~所以铜片是阴极。
“锌片-希硫酸-铜片”构成的电路部分叫电池的内电路,内电路中化学作用使锌片产生氢正离子并移动到铜片处与铜片上的多余电子中和变成氢气析出,因为锌片输出正离子,所以锌片是阳极。
在而在电池外部”铜片-导线-锌片“的这部分电路叫电池的外电路,在外电路中自由电子从锌片流向铜片,自由电子流动相当于“正电荷”的反方向移动,电流的方向(即“正电荷的移动方向”)是从铜片流向锌片,所以铜片叫正极(流出电流的电极),锌片叫负极(流入电流的电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希硫酸溶液中铜片因为与带有多余电子的锌片连接,所以也跟锌片同样带有多余电子~带有多余电子的电极叫 ...

昨天刚买几块拆机锂电池,正极铝柱负极铜柱电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希硫酸溶液中铜片因为与带有多余电子的锌片连接,所以也跟锌片同样带有多余电子~带有多余电子的电极叫 ...

谢谢你,写的很详细,帮助解惑。

网友D:
我天天洗澡,10多年了,没换过

网友:
应该是不绝缘的,镁棒根部是螺丝拧在盖子上,盖子拧在热水器外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部分电热水器镁棒在加热棒那里!清理时拆加热棒处更容易清理彻底!

对老早以前的镁棒一般都在加热管座子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天天洗澡,10多年了,没换过

据说3~5年就要换新,也见过很多镁棒完全消失只剩个螺栓头的,完全丧失对原电池侵蚀的保护,属于“一锅烂”的使用模式~直至坏掉拉倒。
不过镁棒还有残余就能起到保护作用不用换新,只要清除水垢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3~5年就要换新,也见过很多镁棒完全消失只剩个螺栓头的,完全丧失对原电池侵蚀的保护,属于“一锅烂 ...

我有时间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