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电脑电 H240ES-02

楼主(2022-02-26):
他戴尔的电脑,电源坏掉了。买来了新的。
这个电源只有12ⅴ输出,没有5V和3.3V输尘的。

简单测试一下。短接绿线黑线是不启动的。

装到电脑上了。

开机正常。

坏的,拆开看看。

是群光代工的。

高压电容

几个大管。

输出12V的滤波电容。

板子背面。

主动pfc和pwm

光耦

这个片子查不到。

测试的时候要先短接绿线黑线,然后再插电源。

就是这货。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网友A:
现在都流行仅12V输入电压了,其他电压主板包了

网友:
测试的时候要先短接绿线黑线,然后再插电源。

网友B:
大管的腿儿上还包了热缩管,好评,桌面图标太多马赛克,中评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偏黄,是开启护眼模式了么?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修好自己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管的腿儿上还包了热缩管,好评,桌面图标太多马赛克,中评

一定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能跟工作生活有关系,不便透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流行仅12V输入电压了,其他电压主板包了

服务器是不是就这样。

网友D:
美其名曰高端定制!跟水果学的,都是独一份,再赚配件的钱

网友:
intel新标准的电源吧,只有12v供电,3v5v供电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美其名曰高端定制!跟水果学的,都是独一份,再赚配件的钱

这是那种小机箱上的,我也有这么一个长条电源,不过还有5v和3.5v的输出,下载风扇声音比较大,也不好换,都不匹配

网友:
功率小了点

网友:
不够方便,电源部分经常有问题,转换5V集成在主板上坏了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