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F801,A模式自停请教

楼主(2022-02-26):
淘宝购买的国行得伟d c f 801 ,请教坛友 。12v  2.0电池满电, A模式正转调速开关按住不放,机子转一会停顿1   2秒后继续转。但是电池只有两格电,A模式按住调速开关机子就不会停顿,还有A模式反转、2、3模式正反转都不会停顿,这就搞不懂是不是正常,望有得伟801的大神看看自己的机子是这样吗?  谢谢!

网友A:
这机子是这样的 ,不知道设计师是什么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是这样的 ,不知道设计师是什么意图

感谢!!是这样的就行,我购买的这个机子太晃了,装15c m的长批头 ,都可以当打蛋器用了。真心想退换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是这样的 ,不知道设计师是什么意图

感谢!我购买的这个机子夹头太晃了,装根长批头都可以当打蛋器用了。想退换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是这样的 ,不知道设计师是什么意图

A档大概3牛左右会自停一下 然后再低速运行   对小螺丝很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购买的这个机子夹头太晃了,装根长批头都可以当打蛋器用了。想退换机子了 ...

我的也是这样的 不过没你说的这么夸张 你的长批头估计有问题 我的长批头也晃不过在可用范围 我一般都是装短批头用

网友(2022-10-30):
我的801也这样,打算售后维修。我的A模式,有时候干脆就突然停了,电机突然断电,无影灯也熄灭。

网友:
进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