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国产arm64飞腾D2000台式机电脑(浪潮CE520F)

楼主(2022-02-26):
浪潮CE520F,单位里配的国产arm64台式机,采用国产的飞腾腾锐D2000处理器(arm64指令集,8核心),运行的操作系统为银河麒麟V10 SP1

主板上有3根PCIE插槽和一个M.2插槽。由于飞腾D2000无内置GPU,原厂搭配了一个景嘉微JM7201的显卡,1GB DDR3的显存

这个显卡驱动有严重的问题,运行银河麒麟的UKUI桌面有时候都很卡顿,因此将其更换为AMD的亮机卡,Linux内核内置有amdgpu开源驱动,amd的显卡工作很良好。

启动系统后查看系统基本信息如下,银河麒麟V10 SP1的操作系统,内核版本为5.4,还算比较新。

显卡是我自己更换的amd亮机卡,从lspci可以看到,USB3.0和SATA都是转接来的,另外从内核日志可以观察到,这个CPU的有线网卡是stmmac(也就是dwmac)的IP核,并非自研。

kylin@kylin-pc:~$ dmesg |grep stmmac
[    3.416757] bus: 'platform': add driver stmmaceth
[    3.416771] bus: 'platform': driver_probe_device: matched device PHYT0004:00 with driver stmmaceth
[    3.416775] bus: 'platform': really_probe: probing driver stmmaceth with device PHYT0004:00
[    3.416781] stmmaceth PHYT0004:00: no default pinctrl state
[    3.418381] stmmaceth PHYT0004:00: Unicast table entries set to unexpected value 65
[    3.418422] set stmmac_clk:PHYT0004:00
[    3.418427] stmmaceth PHYT0004:00: no reset control found
[    3.418487] stmmaceth PHYT0004:00: User ID: 0x10, Synopsys ID: 0x36
[    3.418491] stmmaceth PHYT0004:00:         DWMAC1000
[    3.418494] stmmaceth PHYT0004:00: DMA HW capability register supported
[    3.418495] stmmaceth PHYT0004:00: RX Checksum Offload Engine supported
[    3.418497] stmmaceth PHYT0004:00: COE Type 2
[    3.418499] stmmaceth PHYT0004:00: TX Checksum insertion supported
[    3.418501] stmmaceth PHYT0004:00: Normal descriptors
[    3.418502] stmmaceth PHYT0004:00: Ring mode enabled
[    3.418504] stmmaceth PHYT0004:00: Enable RX Mitigation via HW Watchdog Timer
[    3.418517] device: 'stmmac-0': device_add
[    3.418536] PM: Adding info for No Bus:stmmac-0
[    3.420851] device: 'stmmac-0:00': device_add
[    3.420877] bus: 'mdio_bus': add device stmmac-0:00
[    3.420897] PM: Adding info for mdio_bus:stmmac-0:00
[    3.423734] device: 'stmmac-0:01': device_add
[    3.423753] bus: 'mdio_bus': add device stmmac-0:01
[    3.423768] PM: Adding info for mdio_bus:stmmac-0:01
[    3.432436] libphy: stmmac: probed
[    3.432444] mdio_bus stmmac-0:00: attached PHY driver [unbound] (mii_bus:phy_addr=stmmac-0:00, irq=POLL)
[    3.432449] mdio_bus stmmac-0:01: attached PHY driver [unbound] (mii_bus:phy_addr=stmmac-0:01, irq=POLL)
[    3.432740] driver: 'stmmaceth': driver_bound: bound to device 'PHYT0004:00'
[    3.432759] bus: 'platform': really_probe: bound device PHYT0004:00 to driver stmmaceth
[    3.563444] stmmaceth PHYT0004:00 enaphyt4i0: renamed from eth1
[    7.256882] driver: 'Generic PHY': driver_bound: bound to device 'stmmac-0:00'
[    7.257172] stmmaceth PHYT0004:00 enaphyt4i0: PHY [stmmac-0:00] driver [Generic PHY]
[    7.267030] stmmaceth PHYT0004:00 enaphyt4i0: No Safety Features support found
[    7.267035] stmmaceth PHYT0004:00 enaphyt4i0: PTP not supported by HW
[    7.267040] stmmaceth PHYT0004:00 enaphyt4i0: configuring for phy/gmii link mode

前置USB3.0接口和SATA还经过了一个asmedia asm1184e pcie 1分4扩展器

USB3.0用的是瑞萨(NEC)的D720201转接芯片,有线网卡还有个螃蟹的以太网Phy芯片,不过在主板的背面没有拍。

SATA是采用asmedia asm1061转接芯片

电源是长城200W

存储方面,配备两个DDR4内存插槽,这台机器用了两根金泰克8G组成16G双通道内存。

SSD为SATA接口的 SCS 华芯 SMZBL7BN-256G,这个SSD很不靠谱,已经出现两次ext4文件系统损坏问题,目前已经换成自己新配的2258H。
这个华芯的国产SSD实际上是SM2259XT+佰维自封三星颗粒,SSD的拆解看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9191-1-1.html

网友:
这货竟然能自己换硬件么???

网友:
好好用吧,高价进的货

网友A:
这些打着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PC平台,高价低值,售后还是封闭系统,杀猪用的…… 这些国产设备在保修期内是禁止用户自己拆机、更换配件的。过保后就随意拆了

网友:
就是一堆垃圾堆起来的垃圾堆!无性能而言,纯粹**钱的。

网友:
哈哈,,有人背后偷着乐,,大大数钱。

网友:
最重要是采购价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打着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PC平台,高价低值,售后还是封闭系统,杀猪用的…… 这些国产设备在保修期内是 ...

没事,随便拆,因为这些电脑在单位都是有自己人维护的,已经拆过不知多少了

网友:
能用上这种电脑的应该都是体制内的吧。。。

网友:
就是一堆没价值的电子零件罢了,性能什么都是永远都没有了。

网友:
浪费电的工具,还是高价的

网友:
如果不支持这些国内还能有点控制权的国货,以后被打击了大家就什么也没有用了。性能来说普通办公也基本够用。不过对于价格持保留意见。

网友:
软件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打着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PC平台,高价低值,售后还是封闭系统,杀猪用的…… 这些国产设备在保修期内是 ...

没有自主就如现在的乌克兰

网友:
至少比Android平板电脑多了可更换独立显卡,保修期内肯定有易碎贴,开壳失去保修。

网友B:
我个人的观点:国产硬件和软件(操作系统)可以分开,不要成为“专用”。既不好卖,也不好用。
就是说,硬件可以安装微软的系统;软件可以在现有的Intel和AMD平台上运行。
除非他们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抬高价格。完全国产化,是不错的宣传口号。

网友:
用这机器,楼主涉密单位?

网友:
看来楼主是机关单位,事业单位还没有要求国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观点:国产硬件和软件(操作系统)可以分开,不要成为“专用”。既不好卖,也不好用。
就是说,硬 ...

用现成的图纸改改几个位置然后大费周章的送去量产再封装打标就敢说是全自主的产业链你就别想能兼容了,连亮机卡都是8X,还是个DDR3颗粒的,其他零件利润有多少基本可以想得到,整机智商税起码五六千,速度跟一两千的NAS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很多单位都配上了,但是用不上 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