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池容量测试仪

楼主(2022-02-26):
原来的负载水泥电阻是8欧10w,500毫安的放电电流,怎么增加到1安的电流,并联一个同样的电阻,电流还是一样,要改变成多大的电阻,能变成1安!

网友A:
并一个都不变,估计有恒流控制吧。

网友:
不恒流,怎么测?

网友B:
间隔测电流,拟合曲线,求积分

网友:
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间隔测电流,拟合曲线,求积分

请教?

网友:
比如每20秒(这时间都是举例哈)测一次电流电压值,求得一个功率值,每分钟就得到3个点,将三个点拟合成曲线,就可以积分求出一分钟的做功(电量),累加到测量结束,就是总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一个都不变,估计有恒流控制吧。

这种电池容量测试仪一般都不会是控制恒流放电的,如果真是这样,则并联电阻上去后,电阻上的压降减小,必然有测试仪内部的元件承担(减小的)那部分电压,由此产生的热量将烧毁那个元件。

楼主的情况极可能是加上去的电阻是坏的。

网友C:
按照你的理解,放电过程中,就算电流不会变化,电池的电压也会变化,记录仪上的能量数据(mWh)怎么算得出来,用平均电压吗?

这种测试仪内部都会有积分器,不断(几秒之内吧)记录瞬时的电流和电压数据,然后利用记录的间隔时间,分段计算能量和容量。最后累计这些数据,得到电池最终的容量和能量数值。

网友:
固件可能有限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理解,放电过程中,就算电流不会变化,电池的电压也会变化,记录仪上的能量数据(mWh)怎么算得 ...

电池容量的测试,使用ah和wh,这是两个概念。但是,ah这,我的理解,无关电压,必须恒流。铁锂的10Ah,和三元的10ah,铅酸的10ah,镍氢的10ah,只是考察了恒流放电,并不考察电池的端电压,如果不是恒流,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才引入了wh这个概念,3.6v,3.7v,3.85v的三元电池,同样是ah,却有不同的wh,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容量的测试,使用ah和wh,这是两个概念。但是,ah这,我的理解,无关电压,必须恒流。铁锂的10Ah,和 ...

你没注意到楼主图片中显示有mWh的参数吗,你认为这个参数是用恒流值乘以该电池放电时段的平均电压(或者是标称电压)得来的吗。

此种测试仪,内部一般都有单片机,记录若干短时间(t)的电池电压U和输出电流i的数据很容易,然后将其乘积(t×i 和 t×i×U)计算出来也很容易,最后实时显示出目前累加得到的这两个数据。

当然不排除楼主的那个测试仪是个特例,至少我手里的测试仪,在测试期间,电池输出电流和电池实时电压均在不断变化。

其实楼主也应该看得出测试过程中,显示的电流是否变化而得知是否是恒流测试。可惜楼主并未透露更多的细节。

网友:
应该改变限流电阻吧

网友:
估计没有电流检测,用软件根据电池电压算出来的电流,所以你并不并电阻都是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无聊时候测容量 有事干了

网友:
你的方式是对的。可能你测量的电池不太行,达不到1A的放电,容量也是几百毫安而已。10W8欧改1A我一般用20W4欧!

网友(2025-03-13):
实测精度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