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AMBDA LCS-E-15 15V19A 线性电源

楼主(2022-02-26):
LAMBDA  LCS-E-15  15V19A 线性电源,净重12kg,做工相当不错,实际测试电压9-20v可调,电流最大可到20A,唯一遗憾的是输入交流105-132V,并且变压器初级只有一个绕组,无法改220V输入
由于太重,无提手,无机脚,外观惨不忍睹

输入输出接线端子,带线性补偿

参数铭牌

巨大的方牛

金封功率管,整个上盖是全铝结构和后面散热器连在一起,方便更好散热

2个45v 26000uf电容滤波

网友A:
老古董做工好,又大又重占地方,拆变压器重绕吧

网友:
买个降压  比重新饶方便

网友:
线性电源就是这样,不仅重,功耗还大,效率还高,唉

网友:
外接220V/110V即可,变压器浸漆过了,拆开重绕牛叫,后悔莫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做工好,又大又重占地方,拆变压器重绕吧

不打算重绕,找到合适的变压器就换一个,找不到就加一个转换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