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助:各位老大推荐一款专业维修手机电脑的套装螺丝刀

楼主(2022-02-26):
各位大咖,求一款性价比高,质量好的修手机和电脑的专用套装螺丝刀批,麻烦各位大咖推荐一款咯~,谢谢了先啊~

网友A:
电动的吗? 电动的牧田012 松下7410 米沃奇M4D都可以
手动的随便买套S2的就行了 南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吗? 电动的牧田012 松下7410 米沃奇M4D都可以
手动的随便买套S2的就行了 南旗的 ...

谢谢啊,手动的,类似于南旗什么的~

网友:
高精度的螺丝套装,推荐买WERA或者PB SWISS的,国产就南旗也可以的!

网友B:
专业维修手机的螺丝刀比较推荐维拉WERA或PB SWISS TOOLS,拧坏一台手机赔的钱足够买一套了。

个人比较推荐维拉WERA的Kraftform Kompakt精密防静电起子组套,ESD手柄+21支批头,再配1430 ESD 0.02-0.06N·m、1430 ESD 0.05-0.11N·m两把防静电可调式扭矩手柄,特殊型号批头可以独立配。
--------------如果预算有限,就买WERA KK系列吧,几百一套,还行。

另外, 对于螺丝批精密度、力矩有要求,可以考虑PB SWISS TOOLS的8316.Set A1 ESD套装,再配齐8325SET可换杆数显扭矩套装,什么环境都可以应对。

网友C:
推荐南旗的云弹风轻,做工挺不错的。很精致

网友:
力嘉力买一套完事。还没见过因为螺丝刀赔机的,厉害了。正常维修不会用什么套装的,都是单把,没时间慢慢换头。

网友:
pb你值得拥有

楼主(2022-09-21):
引用 网友C:
推荐南旗的云弹风轻,做工挺不错的。很精致

搞定~,谢谢老大哈~

楼主:
自己在家瞎捣鼓着玩儿呢~,东西倒是好东西就是这价格也~,老大这也忒狠了点吧~

网友:
推荐的都这么贵

网友D:
电脑维修5元一把的螺丝刀足够了,手机可以买个组合工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脑维修5元一把的螺丝刀足够了,手机可以买个组合工具

手机是这一套够了

电脑的用这一套

网友F:
tbk可调扭力螺丝刀一百多块,八个扭力档位,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是这一套够了

电脑的用这一套

你这是豪华型配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bk可调扭力螺丝刀一百多块,八个扭力档位,挺好用的

这种短头的不太好,有的地方长度不够进不去,其实修电脑手机,最好时单独柄的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短头的不太好,有的地方长度不够进不去,其实修电脑手机,最好时单独柄的螺丝刀 ...

就是可换批头的,我就在多多上又买了转换头和加长头

网友(2022-11-27):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吗? 电动的牧田012 松下7410 米沃奇M4D都可以
手动的随便买套S2的就行了 南旗的 ...

是的。我最后选的012. 需要配一个超长的批头 PH1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维修手机的螺丝刀比较推荐维拉WERA或PB SWISS TOOLS,拧坏一台手机赔的钱足够买一套了。

个人比较推荐 ...

TB  1730 软妹币   有钱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