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转换器炸电容了。

楼主(2022-02-26):
请问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A:
貌似是非隔离的,一旦坏了电瓶的电压直通用电设备,会烧坏东西的哦,估计那个电容就是这样爆的,这种电源我感觉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
看看这位坛友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708

网友B:
转换12伏后可以用汽车灯照明,喇叭等通用设备想法很好。可惜是非隔离降压,主开关管烧直通,会超压输出烧其它设备。尽量找隔离电源结构,质量好点转换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12伏后可以用汽车灯照明,喇叭等通用设备想法很好。可惜是非隔离降压,主开关管烧直通,会超压输出烧其 ...

输出端加一个2A-5A保险丝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端加一个2A-5A保险丝能解决吧

稳压管和保险丝尽量都加上。

网友:
可以试试找个12V的那种铝壳电源    坏了最多就是没输出 不会炸了后面负载   如果你的灯不值钱喇叭不值钱另外说

  有直接接上能用的      但是 不是所有的接入直流都可以用  我自己电动车就是用的一个铝壳子的200w led广告牌 防雨电源  我的是72V系统 我拿ZXD2400调到40V都能正常工作

你最好测试好 电池电压最低情况下能不能工作再装车       我打胶做成整个密封了 毕竟是横着装防灰尘才是主要的      注意降低了输入电压之后   带载功率会降低最少3/1 以上

网友:
场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非隔离的,一旦坏了电瓶的电压直通用电设备,会烧坏东西的哦,估计那个电容就是这样爆的,这种电源我 ...

是的 非隔离,我的上次炸了 全车所有的灯全部烧了  后来直接换了个5A LED 广告牌用的那种开关电源接上去一样用

网友:
mos管击穿了 没必要修了 几块钱包邮又可以买一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非隔离的,一旦坏了电瓶的电压直通用电设备,会烧坏东西的哦,估计那个电容就是这样爆的,这种电源我 ...

在某宝上没找到隔离型的转换器,我加装的转向灯担心过压烧坏了,能推荐个吗?或者如何加个过压保护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某宝上没找到隔离型的转换器,我加装的转向灯担心过压烧坏了,能推荐个吗?或者如何加个过压保护装置?
...

如果是原车自带的就别折腾了,等坏了再说呗,好像现在都是这种非隔离的了,但是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