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烽火HG680-KB电视盒子蓝牙语音遥控器拆解

楼主(2022-02-26):
烽火HG680-KB电视盒子蓝牙语音遥控器拆解

麦克风孔

AAA1.5V电池仓

前后盖卡扣结合

麦克风,XF2490A芯片没有查到详细资料

采用锅仔片的遥控器按键还是首见

用指针表R×1Ω档供电,工作电流看LI刻度线大概15mA左右

R×1kΩ档供电看为待机电流5uA左右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没什么高科技不是这样了。

网友:
这个遥控器已经算不错了~

网友A:
一直用的便宜盒子,遥控器只有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便宜盒子,遥控器只有红外

这个是十月份重装移动宽带送的

网友B:
老哥这个盒子好不好用?

网友C:
楼主 你这个遥控器耗不耗电  我手里的一晚上就没有电了  搞的我要把电池拆下来 忘了一晚上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这个遥控器耗不耗电  我手里的一晚上就没有电了  搞的我要把电池拆下来 忘了一晚上就没电了 ...

功耗情况上面有测试图,待机电流5uA左右极小。电池已在遥控器中两个多月了,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个盒子好不好用?

定制版盒子不好用,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426-1-1.html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 但是遥控器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便宜盒子,遥控器只有红外

去买个带usb适配器的蓝牙遥控器,用惯了蓝牙的,再也不想用红外遥控器了!

网友D:
同款万用表,用过的指针表里面指针最稳的表,最重要的还不贵,就表笔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万用表,用过的指针表里面指针最稳的表,最重要的还不贵,就表笔不好买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944-1-1.html转接口改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这个遥控器耗不耗电  我手里的一晚上就没有电了  搞的我要把电池拆下来 忘了一晚上就没电了 ...

也有一个,超级耗电,后来死马当活马医,拆了几个滤波电容,直接好了。不漏电了。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