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输入48v输出24v,输出功率为50w,有没有内部集成mos管的芯片推荐

楼主(2022-02-26):
想问一下大家,输入48v输出24v,输出功率为50w,有没有内部集成mos管的芯片推荐,因为板子尺寸要求小于2cm,所以想一下有没有人做过,可否提个建议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款12~60输入输出可调 最大10A 就是体积大 30mmX40mm  效率高外置mos

网友:
仙童的5L0380R,万金油一般的存在。

主要特点是:拥有精确固定的操作频率(100/67/50khz)、低启动电流(100 uA)、逐个脉冲电流限制脉冲、过负载保护、过电压保护(min.25V)、内部热关断功能、欠压锁定、内部高压场效应管检测以及支持自动重启模式等。

工作表面温度:-25 to 85℃
存放温度:-55 to150℃
最大漏极电压:800V
接地电压:±30V
最大供给电压:30V
总损耗功率:75W

网友(2022-04-21):
之前用美信的MAX17504 设计过,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2-06-05):
这电压,mos都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