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华硕灵焕3,充电问题

楼主(2022-02-26):
现在插电测试工作正常,电芯已单独充电到4V,系统显示7.7V正在充电状态,但是电量始终没变化。拆机测量保护板没电压输出,是不是需要有主板的开机信号才能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
1,能不能外接电源到保护板的正负极 ,充作电池使用?这样能把机子的雷电接口做他用。
2,如果想增加个typec接口,能不能直接并联在原typec口?或者只联接正负端和数据端?和原口能同时使用吗?

楼主:
电量显示和系统显示的不一样,可能是原机主修过电芯。

网友:
欠电被锁了吧,看看能不能解吧

楼主:
这个r005断路,是电阻吗?

楼主:
哈曼卡顿的低音炮

楼主:
这个喇叭上的大磁铁又能给键盘外壳提供吸力,一举两得。

网友(2022-05-27):
加TYPE-C,只是充电问题不大,数据就不好说了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