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吉时利191的电阻档似乎不是恒流的

楼主(2022-02-26):
先看机壳上的图

测一下各档输出电流
2k,是4ma电流,测试表的电阻是5欧姆

20k

200k

200k,表内阻30欧姆

2M

貌似是恒流的

测几个二极管

2k档

要是恒流的话,发光管和肖特基压降差18倍

要是恒流的话,开关管和肖特基压降差4倍,这个倒是还差不多

10k电阻,要是0.4ma电流的话,电阻上电压应该是4v啊
实际是2v

2.4k电阻

压降0.785v

不知道它是怎么测电阻的,比例法?

网友:
这种表应该超级耐用

网友A:
目前还没有发现电阻档是用恒流法测量的,期待奸人同学折腾一个出来。

网友:
管他呢,准就完了 哈哈

网友:
因数字表的误差表示为±*.*%+±*字,楼主的测试过程中,电流测试用表的显示数据有效位数只有2位的,基本只能参考,无准确度可言。只显示一位的,只能“哈哈”了,不算数。那个显示了3位的数据才应该基本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有发现电阻档是用恒流法测量的,期待奸人同学折腾一个出来。 ...

我还以为我记错了
手册上的:

手头上正好有一个4.7K的多圈电位器测了下:
点位器旋到最大:

中间:

最小:

手册没错 是恒流的
不过我不知道6v供电这个600M档是怎么恒流的,也没大电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我记错了
手册上的:

60/600M应该无法全量程恒流了。你可以试试。很多手持表也是类似恒流,但不是我们说的恒流法测电阻,历史上还是比例法,恒流的目估计是为了获得一个合适的测试电流,更好的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