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台NAS的前世今生

楼主(2022-02-26):
1.一直想组个NAS,一直狠不下心来。看着电脑满满的硬盘,决定搞一个,买了机箱,主板,MINI SATA SSD,发现,需要修改的地方还不少。网卡百兆,要想速度快,千兆是必须的,解决方案两个:一是硬改网卡,把8105E更换为8111E,不过这个需要修改外围电路,没图纸啊;二是增加MINI PCI-E插槽,背面有空焊盘,我又有料板,这个可以搞一下,然后用MINI PCI-E扩展网卡。主板供电为四针12V,24针接口用不上,这就有一个问题,电源无法启动,还好,有备件,机箱打孔,安装一个开关,连接到24针的绿线和地线上,开关打开自动上电。MINI SATA SSD盘时认到时认不到,估计有问题,再找一下卖家,看看怎么处理。先用两块笔记本硬盘部署上,测试没问题,后续再买数据盘吧。机器没花几个钱,硬盘才是大头。2.做NAS怎么能少了硬盘呢?上次的M SATA SSD有问题,已退货。重新入手了一块杂牌的可以保三年的,正常识别,速度也不错。三块3T的3.5寸机械盘,做个RAID5,毕竟是老古董盘了,保险点吧,也有5.45T了,足够了。再单挂一块笔记本硬盘,做个小文件存储。就差改造网卡了,先等等吧,等哪天有闲工夫了,再说。

3.终于不用担心突然停电,伤硬盘了。UPS已经就位,NAS可以停电自关机,来电自启了。

4.第一台的时候是买了一个蜗牛的A款机箱。用的是一个收银机的主板双核四线程带一个MINI-SATA插槽,还带四个SATS口,可惜网口是百兆的。看主板背面有一个MINI-PCI-E的焊盘,就飞线搞了一个千兆网口出来,还不错,没问题。可惜没做好绝缘,把主板搞废了。重新入手了一块主板变双核双线程了,尺寸有点偏大,放不到机箱里去了,一直卧地运行。有一个把两个机箱拼到一起,然后把主板放里面去的想法。一直没空动手,最近突然间想再不动,放的时间就太久了,搞吧。淘宝,还是上次那家,入手一个不带门的蜗牛A款,60多,不贵。搞它,又是打孔,又是切割,又是加固,搞定,主板终于有房子住了。两个机箱八盘位,可惜主板只有⑥个SATA口,不值得再加扩展卡了。够用就好。生命在于折腾,有想法就要去实践。没有想法的人生不完美!

楼主:
DIY的乐趣比买成品好多了。两个机箱铆到一起,8盘位 。U-NAS5.0的系统,应用有好多,没有的也可以在LINUX命令行下安装,挺方便。说一下成本:第一块主板83元(最后飞线接网卡,绝缘没有做好,烧了。),第二块主板80元,3块3T硬盘696元,64G固态盘61元(安装系统用),mini pci-e千兆网卡53.9元(第二块主板带千兆,故闲置,可以加到我另一台小电脑上),加了一个8口千兆交换机(家里路由口太少了,这样所有的网络都可以走千兆了,包括我的服务器)45元,加了一条2G内存(原来有一条2G的,4G跑U-NAS足够了)16.5元,配了一台UPS(家里所有的网络设备也全接这上面了,不怕断电,上不了网了) 254.34元,第一个机箱加电源128元,第二个机箱68元。实际跟NAS有关的成本为:83+80+696+61+16.5+128+68=1132.5元,比买成品合适多了。其它买的东西,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网友:
pm下深水宝的链接呢

网友A:
你都搞了两个机箱了干嘛不直接来个大机箱算了,我的老机箱里硬盘位就有6个,还能放光驱位,主板4个口,加了扩展卡2个口,6个盘分两个电源供电,同步启动,现在最让我头疼的反而是线的问题,SATA的电源线真蛋疼,多插拔几下就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10年前的惠普老本内置俩硬盘,一直在用

网友B:
最后的结论:还是买蜗牛全套好

网友C:
我这边MATX箱子,光驱位加原始硬盘位一共装了10块硬盘,运行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搞了两个机箱了干嘛不直接来个大机箱算了,我的老机箱里硬盘位就有6个,还能放光驱位,主板4个口,加了 ...

我买的不是普通机箱,随后补图,你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的结论:还是买蜗牛全套好

蜗牛的主板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MATX箱子,光驱位加原始硬盘位一共装了10块硬盘,运行良好

好贵的,那种多盘位机箱。

楼主:
排版排不好了,就这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贵的,那种多盘位机箱。

不贵啊,109块,自带6个HDD位和两个光驱位,其中光驱位有两个是有孔位没有开模,也就是有4个光驱位,我自己也在用,链接如下

https://item.jd.com/97495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贵啊,109块,自带6个HDD位和两个光驱位,其中光驱位有两个是有孔位没有开模,也就是有4个光驱位,我自 ...

这是台式机机箱啊,不是NAS机箱啊。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台式机机箱啊,不是NAS机箱啊。太大了。

预留多个位置,你会知道这东西的好的,我也烧过HTPC和NAS,现在安心用台式,价格便宜量又足,空间够大不怕堵,关键组装维护的时候可选项目太多了,超过双盘位NAS玩家最后的归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留多个位置,你会知道这东西的好的,我也烧过HTPC和NAS,现在安心用台式,价格便宜量又足,空间够大不 ...

普通机箱我有,不喜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预留多个位置,你会知道这东西的好的,我也烧过HTPC和NAS,现在安心用台式,价格便宜量又足,空间够大不 ...

这是真话,刚开始觉得小机箱好小好方便,用了以后就各种不方便,现在直接老的塔式机箱,硬盘随便放,肯定比主板SATA接口多,主板也不用累死累活挑迷你板,巴不得有低功耗的大板,PCIE随便插,想扩什么扩什么,就多那点功耗也方便比真不算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机箱我有,不喜欢。

等你盘多了就会喜欢的,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真话,刚开始觉得小机箱好小好方便,用了以后就各种不方便,现在直接老的塔式机箱,硬盘随便放,肯定 ...

小箱子啥都贵,ITX的主板完全一样的配件,价格有时候接近两倍MATX,还没有足够的扩展接口很容易捉急,现在用MATX带处理器的板子一个带飞一群配件,啥玩意都是最低价格,因为台式电脑配件基本通用,简直太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箱子啥都贵,ITX的主板完全一样的配件,价格有时候接近两倍MATX,还没有足够的扩展接口很容易捉急,现 ...

对啊,所以我说玩小机箱的最后都会觉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所以我说玩小机箱的最后都会觉悟的

哈哈不知道这小老弟啥时候才会自组NAS,感觉现在他还是比较依赖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