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三轮车定位器

楼主(2022-02-26):
老家的电三轮车让上牌,同时要装定位器,说是防盗。大家都去办了,老妈也去装了个,结果一年多点,三轮车电瓶就不耐用了,去卖车那里看,他说是因为装了定位器的原因,

这个定位器直接接在其中一个电瓶上,所以这个电瓶就先报废了。只好以旧换新,重新换一组。
不多说了,直接拆开看看。
外观

打开盖子

局部来两张

另一面

拿开电池

完。

网友:
这定位器装的一点也不专业,给接单个电瓶上,一直有微小的耗电,时间久了不均衡,或者长时间不骑,给单个电池电量全部耗尽,直接拖si,正常应该接电瓶串联输出端的,稍微好点的定位器,都支持9V~90V耐压,楼主这个芯片被罩子罩住了,看不出来,芯片耐压值,也不要直接,接上,耐压值不够会烧坏

网友:
100V耐压的电容,设计肯定是宽电压的,安装人员太水,本来应该接48或者60v的

网友:
接线错误可恨

网友A:
强装定位器是为了收钱而已,真被盗了它们也不会帮你找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装定位器是为了收钱而已,真被盗了它们也不会帮你找回来

对的,就是为了钱,上牌加装这个,每辆车两百多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为了钱,上牌加装这个,每辆车两百多块。

蚊子腿上也要给你刮点肉出来

网友:
如今某些人,为俩钱啥缺德事都能干出来,还冠冕堂皇的打着别的旗号,尽干缺德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为了钱,上牌加装这个,每辆车两百多块。

这简直就是在坑人。加装完定位器之后,电瓶被盗走了都不帮着找回来,真是干收钱不办事。
真令人心寒

网友(2022-11-30):
不能这样接的,装个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