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20V笔记本电源降到电压18V左右呢

楼主(2022-02-26):
如何把20V笔记本电源降到电压18V左右呢?谢谢。

网友A:
这要看输出反馈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
简单的直接串3个2极管, 复杂的改取样电阻

网友:
串3个2极管吧,其实不串问题也不大

网友B:
改18V你要干什么?不会是用来做充电器吧?没转灯电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18V你要干什么?不会是用来做充电器吧?没转灯电路不行啊

我用来给LED灯照明啊,5050的灯珠,功率3W,流明纳斯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输出反馈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给LED灯供电啊,5050的灯珠,功率3W,流明纳斯灯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来给LED灯照明啊,5050的灯珠,功率3W,流明纳斯灯珠。

灯珠多少串的,20V不行吗?就算降到18V你也得加电阻限流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多少串的,20V不行吗?就算降到18V你也得加电阻限流才能用。

就一颗,里面集成6个发光芯片,,,,亲测直接用明纬可调到18V供电不限流,过几分钟后电流会缓慢下降。

网友:
直接搭个简易恒流电路串联在电源和灯珠里面,比改电压方便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一颗,里面集成6个发光芯片,,,,亲测直接用明纬可调到18V供电不限流,过几分钟后电流会缓慢下降。 ...

串个限流电阻直接用20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限流电阻直接用20V即可

好的,。。。我试试用电位器测下,要多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
简单的修改电压应该是不行的!led灯珠需要恒流供电,而电压相差不大就行!

网友:
笔记本电源的电流太大了!led灯珠规格型号不同电流要求不同!照明用的有一颗0.5W一串150ma,两并300ma;一颗0.3W一串70ma,两并150ma,一颗0.1W一串30ma,两并70ma,等等。

网友:
需要恒流电路的,可以大功率三极管+运放+TL431搭一个,或者去买专门的LED驱动器,不然会烧坏灯珠的

网友:
最好根据你的灯珠规格样式颜色查到其正确的电流参数再修改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LED灯供电啊,5050的灯珠,功率3W,流明纳斯灯珠。

给LED供电的电源是恒流电源,笔记体电源不是恒流的,不能只改电压

网友:
不恒流就点led,太不可靠啦。

网友:
如果给LED供电,最好的办法还是串联电阻。

1、该电阻会有一定的限流作用,这正是LED驱动电源需要具备的特性,此方案也最简单;
2、在未知LED灯内部有无恒流措施之前,不宜将20V电源改造成18V的电源为LED供电,因为LED灯不宜使用恒压源供电;
3、同第3条,也不宜使用二极管降压给LED灯供电,因为二极管降压后,电源还是近似于恒压源。
4、其它搭建恒流源的措施太复杂,不建议楼主这样水平的人尝试,除非想通过实践学习电子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用电位器测下,要多大阻值的电阻

如果你没有大功率的电位器,请不要尝试!

普通的电位器,在这个电路中,会因为能承受的功率远小于电路中会产生的功率,必然会烧毁,
3W的灯珠,6串,则功率为18W。使用18V的电源,工作电流大约1A。需要电阻降压2V,则电阻的阻值应该是2Ω。电阻的散热功率不小于2W,你最好使用5-10W的2Ω电阻。

如果你说的是整个LED灯才3W,则工作电流大约167mA。需要电阻降压2V,则电阻的阻值应该是12Ω。电阻的散热功率约0.34W,你最好使用2-5W的12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