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的 VC890H,与优利德 UT89X,相比怎么样?网上的资料很少呀

楼主(2022-02-26):
胜利VC 890H(VC99A)与优利德的UT89x相比,价格相当都是100元样子,
抛开手动、自动量程的区别外,
主板保护电路、准确度、拨盘顺滑度等,哪个更好?

胜利的 VC890H:CAT 600V IV的,最高等级了。
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测量高压时屏幕会变成橙色,
屏幕的素质、可视度感觉挺高的,通断响应速度未知?
看主板是HT118A,难道是胜利给其他品牌代工的?

优利德UT89x:
NCV最强,可以调节敏感强度,估计埋墙电线都能检测出来,通断响应速度可以说非常非常非常快!
但是保护电路几乎没有,而且是CAT 600v III。

胜利的 VC 890H:

优利德UT89x:

网友A:
这明显是华博同款万用表! 胜利完蛋了!干脆倒闭吧 啥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华博同款万用表! 胜利完蛋了!干脆倒闭吧 啥玩意

请问一下,胜利是不是特别喜欢找别人代工,自己贴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胜利是不是特别喜欢找别人代工,自己贴个牌子,

不管什么原因,胜利这个级别的表厂,大量的产品跟别的牌子撞衫,确实有点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华博同款万用表! 胜利完蛋了!干脆倒闭吧 啥玩意

不会修大神,如果抛开贴牌不说,这款华博的HT181A 与 优利德UT89X 相比,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修大神,如果抛开贴牌不说,这款华博的HT181A 与 优利德UT89X 相比,如何? ...

选择胜利的 VC 890H吧,看布局和做工就明白了。

再不明白,数数元件数量,UT89X完全是撸羊毛呢,裸露覆铜、康铜丝、电容这些。。。。。

网友C:
胜利是牛屎芯,我也不选优利德,加点钱上福禄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修大神,如果抛开贴牌不说,这款华博的HT181A 与 优利德UT89X 相比,如何? ...

89X没啥亮点

网友:
胜利这些年不太好,如果没特别需要还是选个自动量程的好用

网友(2022-03-29):
想在vc890h和ut89x之间选一个,做电工维修炮灰表,有大神知道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胜利是牛屎芯,我也不选优利德,加点钱上福禄克。

加50块能上黄皮不,能的话考虑也收一台!!

网友:
刚刚小黄鱼上买了一个华博HT118A,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