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磨粉机M150A

楼主(2022-02-26):
需要吃点铁皮石斛补补身体,为了打碎石斛,千挑万选买了一个微型磨粉机,也就一个保温水杯大小,几十块钱。设计有点问题,按下盖子电源启动,打出来的粉从盖子边上漏出来,跑得到处都是。今天拆开改装一下,把与盖子接触的点动开关拆了,里面直连,把开关接到外面电线上。这样盖子上就可以加一个密封圈了。

网友:
看着就是咖啡砍豆机

网友A:
感觉这东西有三十瓦就足够了
有么有测测实际功耗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东西有三十瓦就足够了
有么有测测实际功耗是多少?

可是远远大于30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东西有三十瓦就足够了
有么有测测实际功耗是多少?

电机60瓦,估计实际5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远远大于30W啊

电机60瓦,磨粉输出150瓦

网友C:
对于这种标1W转的电机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种标1W转的电机表示怀疑。。。

正规厂家,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电机非常便宜。真是不容易呀

网友D:
安全开关切除了,注意粉碎手指啊!!!!

网友:
有段时间这玩意还火了一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开关切除了,注意粉碎手指啊!!!!

需要两手操作,一只手按住盖子,一只手按开关,停电后也需要两只手一手揭开盖子然后两只手捧着倒粉。还是很安全的

网友:
家用磨咖啡豆的应该也是这玩意。

网友E:
这就对了。现在流行的绞肉机(一个玻璃碗在盖子上怼个机头)外标300瓦里面是85瓦的串励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对了。现在流行的绞肉机(一个玻璃碗在盖子上怼个机头)外标300瓦里面是85瓦的串励电机。 ...

估计是什么高科技,能量倍增技术

网友F:
真不信只吃这个身体就能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安全开关切除了,注意粉碎手指啊!!!!

这种机器没有固定式开关的,只能用手按住开关才能工作的形式。一方面是安全,更重要的是这种电机都无法长时间工作,可能几分钟就过热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不信只吃这个身体就能好

吃啥补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没有固定式开关的,只能用手按住开关才能工作的形式。一方面是安全,更重要的是这种电机都无法长 ...

运行一分钟,休息三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什么高科技,能量倍增技术

客服说   该产品是短时工作制的,允许电机过载1.3倍左右运行。其短时间输出功率可以达到30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