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简评南京天宇万用表(NJTY T21D)

楼主(2022-02-26):
室温18℃,用信号发生器简单试了下直流电压电流。笔尖带护套,插头单薄,没有热电偶插头好,热电偶看起来不太好。配2个600保险丝,送了5个200的。护套前面有卡槽,有点紧,后面有表笔夹,挂孔和强磁。Hold键我用不上,要能改成量程切换就好了,和网上的拆机图不一样,圈中是三个按钮引出脚,还有两点接了电容,看来自己是没法改了,主要电阻反应慢了点。档位目前手感良好。电池弹性接触,没有焊接引线。电阻档空载电压0.556V,非说明书上2.4V,切换二极管3.93V,通断2.10V,后两者均能点亮数码管,之前用的两节电池的点不亮。

网友A:
自动表,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表,价格多少

宝上各种抵扣下来47多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上各种抵扣下来47多点吧

还行吧,便携自动表,3AAA

网友:
入门级的不错。

楼主:
电阻、二极管、通断开路电压与UT123D说明书一致,应该为SD7501芯片,59 60 8M晶振,6地,19 20 21对地3个按键,贴上高温胶带,外接电池,22对地0V,尝试和19-21短接,和直接按键一样,看来是自定义的,和手册典型应用不一致,没有详细说明。http://images.100y.com.tw/pdf_file/58-UT123D.pdf

楼主:
6A以内分辨率应该是1mA的,没做大电流测试,说明书没说。取样电阻5毫欧有点想不通,看T21A拆机图也一样。

楼主:
高价收了个老版本T21D,本想增加RANGE按键,实测无效,与DTM0660手册按键不一致,实测如图,括号中为 尝试组合,估计硬件都是HY12P66/65,固件不同,水太深,不折腾了,小结一下:
1.外观类似的RM113D(T21D出口版本不带磁铁),HY33D(PCB T21D),DM90A、MT-1236皮套不同,同一型 号也可能有多种硬件方案。
2.T21D按住FUNC键开机不会自动关机,老背光延时15S,新背光延时30S,NCV声音较老款急促,表笔电阻短接归零,电阻挡切换顺序不同,电压不一致,详见图片。前零消隐,超限声光报警,电流超600报警,超620 OL。
补充一下新表弹片,和老款不同。

网友B(2022-11-20):
用5号电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号电池不错

AAA 7号电池

网友(2023-06-24):
新表和老表哪个更准?

网友C:
用5号电池的,这个我喜欢

网友:
看这意思,版本很多呗

网友:
还可以吧,单片机方案的

楼主(2023-08-20):
引用 网友C:
用5号电池的,这个我喜欢

是7号电池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