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解剖拆解一个DAEWOO微波炉磁控管

楼主(2022-02-26):
如题、自家20年前的一台格兰仕微波炉、用了12年不加热了就扔杂物间了、新买了台美的微波炉用、这几天想起来拆变压器搞点焊机玩、顺带把磁控管解剖开看看:

磁控管也称微波发生器,磁控微波管,是一种电子管,主要由管芯和磁铁两大部分组成。是微波炉的心脏,从外表看,它有微波发射器 ( 波导管)、散热器、灯丝的两个插脚和磁铁等。从里面看,有一个园筒形的阴极,阴极外面包围着一个高导电率的无氧铜制成的阳极,阳极用来接收阴极发射的电子。

其中一个磁铁裂了、看来时磁控管坏了导致不加热

一个磁铁已经裂成两半了

核心

灯丝呢?烧没了?

得到2.2mm厚的紫铜板一片和几个紫铜零件

“磁控管工作原理:在阳极与阴极之间加上—定的直流电压,阴极发射的电子受阳极正电位影响而飞向阳极,另外再有磁铁的作用 , 在空间上存在方向与电场垂直的磁场,因而电子在磁场力和电场力作用下作轮摆运动。因阳极谐振腔内存在高频电场,因而就会形成绕阳极旋转的“电子云”;当旋转速度与高频磁场同步时,电子将所有的能量交给高频磁场,从而维持高频振荡。这种高频能量经微波能量输出器输出,由波导管传输到微波炉腔里加热食物。”

网友:
看清楚了,谢谢!

网友:
拆解彻底啊

网友:
这些图解数字的说明可以补充下吗?

网友:
阳极全是紫铜,漂亮。磁控管的结构图很清晰。

网友A:
101    102    是啥???

网友B:
我就是想问一下,微波炉如果空转后烧了,有可能是什么东西坏了?要更换什么配件?

网友:
读书少,一直感觉这东西像是外星科技来的

网友:
这个当年也是高技术产品,好像国内企业投入很大资源才搞明白。

网友C:
这是个大功率电子管
严格说也是个无线电发射装置呢

网友:
民用产品里最接近外星科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问一下,微波炉如果空转后烧了,有可能是什么东西坏了?要更换什么配件? ...

空转不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大功率电子管
严格说也是个无线电发射装置呢

油管上有外国小哥用这个做大功率雷达发射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问一下,微波炉如果空转后烧了,有可能是什么东西坏了?要更换什么配件? ...

磁控管高压电路保险、高压二极管、磁控管,都可能损坏

网友(2022-07-28):
这东西做工也有好坏,这个早期的做工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1    102    是啥???

可能是钎焊环、做气密性连接的焊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问一下,微波炉如果空转后烧了,有可能是什么东西坏了?要更换什么配件? ...

一般是高压保险烧断了。

网友:
会的。

相当于电台天线不配谐,能量反射回来烧发射管。

网友(2022-11-22):
其实就是个特殊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