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牧田404改装

楼主(2022-02-26):
网上淘了一个牧田原装圆锯控制器!很新!60大洋一个!很便宜!用了打黑来的481主控!把定子拆下来!重新绕线圈!淘来了新的机壳!改了一把牧田角磨机,带刹车!18V力度很好.喜欢的朋友欢迎交流。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原来的本来就是无刷角磨机,换了圆锯驱动?

网友B:
想看绕线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本来就是无刷角磨机,换了圆锯驱动?

对啊!本来就是无刷角磨机!驱动不是啊!驱动是圆锯的!原装驱动买不起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绕线定子

很简单啊!这款线圈是最简单的!牧田170.148.154.那种是三角形和星型绕法!这个直接绕就都行了,一个绕一个!只要方向圈数没错就行。

网友:
这种无刷电机的定子,想让转速变慢,应该是增加圈数还是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本来就是无刷角磨机!驱动不是啊!驱动是圆锯的!原装驱动买不起不是。 ...

买山寨得无刷驱动啊,才30块不到

网友:
玩不来无刷的手里几乎都是有刷,羡慕会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