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卡萨帝银河1匹 26机型,配置减了太多了

楼主(2022-02-26):
配置减了太多了,外机也就24KG ,冬天 朝北的房间使用,零上3-4度,外机频繁停机,制热很差,还不如原来的定频机。没有电子膨胀阀还是不是变频机,还标1级能效,还是卡萨帝高端机,真TM搞笑,智商税啊

毛细管无电子膨胀阀

四通阀

单排冷凝器

京马电机

京马电机

网友:
买之前没做功课么,另外是否确定安装的没问题,比如制冷剂是否到位等等...

网友:
代工贴牌而已。

网友A:
今年的那个啥华菱N8HE1 有新入的朋友不,准备加个空调过夏天。网上一搜好多推荐的

网友:
单排冷凝器,电子膨胀阀都没有能做到1级能效?还不如买1800的华凌1.5匹

网友:
1.5P机型里,重点看看华凌N8HE1,美的对应的马甲机是风观。如果要更好的功能,则可以看看美的旋耀和纤白无风感。再好的话,看看三菱电机,大金等高端机型。

截止到2021年10月,这台机器老猿共拆机5次,安装了3台,关注 @猿某人 ,看这台空调在哈尔滨冬季挑战制热!(摘抄知乎)====================================================================================================================空调不要迷信宣传,多看看有营养的推荐。我家空调安装北边,装修公司送的工程机,坐标南方,冬天湿冷湿冷的,特别今年,下雪4次,-2-5度开,开一上午,停机时间非常少,3-4次,每次不超10分钟,室内可以穿秋衣,非常暖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年的那个啥华菱N8HE1 有新入的朋友不,准备加个空调过夏天。网上一搜好多推荐的 ...

据说已经缩了,去看看新款。

网友C:
那个能效等级我以为是质监局检验过的才允许标的,结果是厂家随便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能效等级我以为是质监局检验过的才允许标的,结果是厂家随便标啊?

并不是电子膨胀阀能提高能效。而是能提高高能效的范围。。。

这个机子卖的就是牌子和设计吧。。。能效几乎是厂家主动标的。甚至董阿姨据说有的标签冬天比夏天省电,怕不是弄错测试方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今年的那个啥华菱N8HE1 有新入的朋友不,准备加个空调过夏天。网上一搜好多推荐的 ...

看价位,1800以内可以无脑买

网友:
想买个R22制冷剂的空调,前两天在某东查了下,只有两三个牌子的有,清一色R32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今年的那个啥华菱N8HE1 有新入的朋友不,准备加个空调过夏天。网上一搜好多推荐的 ...

去年我搞了好几台 效果可以 不知道最新有没有缩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去年我搞了好几台 效果可以 不知道最新有没有缩水

这个型号外机噪音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型号外机噪音如何?

这个不知道 装的位置在墙后面听不到

网友:
这么多门道,叫我们老百姓怎么办

网友:
r32的制冷剂 压力高 效率高,单排管 加上变频算法确实不用电子膨胀阀可以做到一级能效的,缺点是 r32是易燃易爆品 市场上大牌子用毛细管的一级能效的也不少,

网友:
海尔早就自甘堕落了,18年以后海尔产品品质比以前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价位,1800以内可以无脑买

我看狗东和天猫官方都是23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已经缩了,去看看新款。

华凌N8HE1也缩水了?
话说,我也在纠结装修到底是安个美的1拖3的中央空调还是单独装机呢。
不怕花钱,就怕钱花得不值得,人家赚了钱还说我是傻逼。

网友:
这机扯淡的吧,单排铜管就算没抽管也很难到一级,还是华凌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