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设置多个SSID自定义名字WIFI、WIFI隔离绑定独立VLAN

楼主(2022-02-27):
以下内容在贝尔G-140W-C光猫经过测试:

感谢原作者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7715

G-140W-C SSID1 SSID2 SSID3 SSID4 属于2.4G WIFI;
SSID1又是默认的2.4G SSID

SSID5 SSID6 SSID7 SSID8 属于5G WIFI;
SSID5又是默认的5G SSID

telnet光猫cfgcli -s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1.SSID 要修改的名称
例如cfgcli -s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1.SSID 666就是把wifi名改为66

==========example1:设置5G频段第二个SSID 名称WIFI666

1.开启5G频段的第二个SSID“WIFI666”
cfgcli set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1.SSID WIFI666
提示"Success!"

2.如不需密码:设置5G频段的第二个SSID,免密码(默认87654321或者光猫背面密码)
cfgcli set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6.BeaconType NONE
提示"Success!"

如需密码:设置5G频段的第二个SSID密码87654321abc
cfgcli set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6.BeaconType 11i
提示"Success!"

cfgcli set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6.PreSharedKey.1.PreSharedKey 87654321abc
提示"Success!"

3.设置完毕,开启5G频段的第二个SSID
cfgcli -s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6.Enable True

==========进阶:不同的SSID用不同的VLAN===========
实现:多个SSID接入独立VLAN。实现专业AP的SSID间VLAN隔离的能力。

光猫通过建立桥接绑定端口,可把端口绑定到MUX VLAN中。
VLAN ID可设置范围从2~4094。

example:
SSID5 接入LAN3所在的网络,新建 桥接 VLAN ID 6,端口绑定LAN3 SSID5,保存启用。

SSID6 接入LAN4所在的网络,新建 桥接 VLAN ID 8,端口绑定LAN4 SSID6,保存启用。

注意:建议保留LAN1不绑定,以便今后调试和维护使用。其他已绑定的LAN口将无法登录光猫管理页面。
原理说明:
光猫端口绑定的MUX VLAN之间互相隔离,所以各个SSID LAN绑定组成独立的VLAN;
未被绑定的端口即VLAN 1(主VLAN),可以和任意MUX VLAN之间通信。
如果所有的LAN口、SSID口都绑定有MUX VLAN了,你就没有接入光猫主VLAN的途径了,也就无法登录光猫管理页面。

==================
关于MUX VLAN 的参考资料
https://support.huawei.com/enter ... 1000178154/bd237d28
https://forum.huawei.com/enterprise/zh/thread-290173.html

补充内容 (2022-3-16 01:36):
纠错:1.开启5G频段的第二个SSID“WIFI666”
cfgcli set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6.SSID WIFI666

补充内容 (2022-3-16 01:37):
设置5G频段的第二个SSID,免密码
cfgcli set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6.BeaconType None
注意区分大小写,必须是N大写one小写

补充内容 (2022-3-16 16:13):
多SSID绑定的桥接VLAN尽量用IPv4模式,IPv4&IPv6模式可能运行不稳定,导致SSID与对应VLAN通信中断。

网友A:
同一个路由器发出的无线信号会相互干扰吗????

实际使用中无线速率会下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路由器发出的无线信号会相互干扰吗????

实际使用中无线速率会下降吗???? ...

即使多个SSID,仍然用同一套WLAN AP Radio发射,共用物理信道资源,并不存在“多AP间干扰”和频率干扰。
又因为用同一套射频收发,信道总容量是共用的

网友(2022-12-02):
以前家里用的移动 给的是这个光猫,可以实现六个网络端口(4lan 2.4 5g) vlan设置,类似于这6个端口是vlan交换机端口,自己设置 vlan ,注意我这光猫是工作在理由模式,投屏很好用。换联通后 给我中兴光猫,也有端口绑定,vlan绑定,我不知道怎么设置?投屏会现卧室 客厅电视接入,内部端口间可以通讯 中兴光猫怎么设置呀呀呀呀?

网友(2024-02-19):
我进来,是学习的。

网友:
现在家用网络这么复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