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魔百盒cm211-1-zg(2+8)晶晨S905L3B芯片+最新WIFI芯片UWE5621DS,全网最完美固件

楼主(2022-02-27):
移动魔百盒cm211-1-zg(2+8)晶晨S905L3B芯片,支持最新WIFI芯片UWE5621DS并向老版本无线网卡兼容,全网目前最完美、最纯净的固件没有之一!因这款盒子配置较高价格又合理且网上搜索了一下固件也能找到几个就买了这款盒子,哪晓得拿到手后搜索到固件准备下载才知道都要钱,几元也不是不能接受吧,但有些价格20-40不等,我一个盒子才几十块你一个固件要我几十块,想啥呢?于是又通过各种渠道,辗转两天终于白嫖到了几个固件刷进去要么没有WIFI和蓝牙,要么语音遥控器语音功能用不了,又或者用HDMIVGA的转接器使用分辨率会出问题。就这些固件还要收费。。。
于是基于以前玩安卓手机的技术基础自己改了一个固件。以某个白嫖的固件为基础(记不得了哪一个了,对不住作者了哈!)修复WIFI和蓝牙不能用或语音遥控器不能用以及用HDMIVGA的转接器使用分辨率会出问题。精简大量用不着的应用且不影响系统运行,开机只需3秒钟,运行速度流畅得爆!修改为当贝桌面去广告去更新版,讯飞语点牛破解版,华为鸿蒙开机动画无广告,遥控关机键没有“待机、关机,取消”选项,直接进待机模式(这样年纪大的也更方便开关机,而且有这个选项的也没有实际意义,毕竟怎么选都断吧了电),整个桌面就“设置”、“媒体播放器(里面有图片、视频、音乐、文件管理)”以及讯飞语点牛这三个基础应用,其他APP都是可以自己下载安装,所以为了纯净都没内置预装包括“应用市场”‘“投屏软件”等等各人喜好都不同APP。有其他必要APP也可以联系我预制!我看到消息会考虑第一时间修改固件。

理论上阉割版,没有WIFI芯片的也可以刷,具体没测试!

此固件是线刷固件,刷机教程就不多说了,自己去找。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un5xXnQEzk-q--IxsvIJA
提取码:u787解压密码联系Q703443771

楼主:
移动魔百盒cm211-1-zg(2+8)S905L3B+UWE5621DS,这款型号目前全网最完美固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poQlFNRU9CODwJtpDKtw
提取码:0zjz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上面1楼的链接挂了,重新发个卡刷版的,省了拆机,方便不愿拆机的刷!!!
基于智能电视网的乐天固件【魔百盒CM211-1-ZG-S905L3B-UWE5621DS-2G-线刷包-202201版】修改的。
1.修改此固件线刷包为卡刷包。
2.修复此固件带数字键的遥控无法使用语音遥控功能。
3.修改此固件乐天桌面为当贝桌面。
4.删除此固件所有预制APP,和楼上发的一样,只有“设置”、“讯飞语点牛”“媒体中心(安卓、苹果、电脑投屏器)”、“本地播放器(里面有图片、视频、音乐、文件管理)”这些基础功能。
5.修复此固件“设置——网络设置——网络信息——(缺少)无线网络信息”。
总的来说比起1楼的变化只有3点:1.关机不再是直接待机(有些朋友不喜欢这样),多了”关机“”待机“”取消“这3个选项。2.开机画面由”鸿蒙“变成了”华为“,3.没再修改版本号和厂商这些信息。

桌面的所有APP

关于本机

网络信息修复前

网络信息修复后

关机菜单

网友A:
为啥还有解压密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还有解压密码呢

估计也是要收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也是要收费的吧

你说得没错,全网最低价,个位数而已,心不黑也合理,等得起的后面会公开免费,辛苦费是必须的,只是合理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没错,全网最低价,个位数而已,心不黑也合理,等得起的后面会公开免费,辛苦费是必须的,只是合理 ...

支持楼主只收个位数。好样的。

楼主:
另有昨天更新加入投屏器,支持安卓和苹果投屏。我一直没使用投屏功能给忘了,应某些网友要求已经加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有昨天更新加入投屏器,支持安卓和苹果投屏。我一直没使用投屏功能给忘了,应某些网友要求已经加入了。 ...

mgv2000_s905l3_uwe5621_2+16能不能用啊。另外楼主能不能搞个高版本安卓的,4.4版部分软件没法用

网友D:
个位数可以接受。楼主有没有e900v22e的包?905L3主控。或者我发个线刷包,帮我改一下当贝桌面+语音。现在刷的没有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mgv2000_s905l3_uwe5621_2+16能不能用啊。另外楼主能不能搞个高版本安卓的,4.4版部分软件没法用 ...

2000理论上可以,至少我在有个论坛里下载过2000改211的包刷过的,成功开机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位数可以接受。楼主有没有e900v22e的包?905L3主控。或者我发个线刷包,帮我改一下当贝桌面+语音。现在刷 ...

有需求可以帮改,我没你们同型号的机器,改后只有自己测试

楼主:
有投屏器版,支持安卓苹果投屏。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APP,操作更方便哦。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Jeatc8dlFPvKgPj1v-BZA 提取码:6u41

网友E:
移动魔百盒CM211-1 朝歌代工,主板有MC022字样,晶晨s905L3 2G+8G内存,刷楼主固件正常运行,速度也很流畅,美中不足的的是8G内存识别显示为4G,其他还有一些小问题,已和楼主私下沟通,也发了智能电视网一个比较好的固件,希望楼主能抽空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魔百盒CM211-1 朝歌代工,主板有MC022字样,晶晨s905L3 2G+8G内存,刷楼主固件正常运行,速度也很流畅 ...

你反应的问题一:8G存储空间显示可用4.1GB,没有人能帮你解决,你刷第三方任何人的固件可用也只有这么点,官方原本的可用空间也不可能是8GB,系统本身就会占用很大一部分空间,你装Windows系统时系统镜像4GB,为何装完会占用C盘20GB空间?
问题二:文件管理不能安装应用?你确定测试明白了的?本身APK安装器已经删除了的,但文件管理自带安装器,只要是APK文件,点了确定键就默认会直接安装,不需要你像以往一样点很多次“下一步”和“安装”才会安装,这些步骤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你最后还是会点“安装”。所以不要没看见弹出“下一步”和“安装”字样就说文件管理不能安装APP。
还有你说的设置里关于本机里的生产厂家显示的我的网名这个问题,既然有这方面强迫症我也改了显示“中国移动”了。
希望你以后在反映问题时先把功能摸清楚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魔百盒CM211-1 朝歌代工,主板有MC022字样,晶晨s905L3 2G+8G内存,刷楼主固件正常运行,速度也很流畅 ...

你发来的固件我早刷过的,这个固件捆绑APP很多,而且蓝牙遥控适配不是很完整。目前这款盒子的蓝牙遥控有2款,一种是只有几个按键的语音遥控,一个是有数字键盘的等很多按键的蓝牙语音遥控。而他的固件并不能使用第二种遥控。而且这个固件里的网络设置功能不全。

网友F:
看到这款同配置的创维e900v22c有安卓9的,有对应的安卓9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这款同配置的创维e900v22c有安卓9的,有对应的安卓9的固件吗

不用刷了,你想象一下2G运存的安卓9,它能流畅到哪里去?一个盒子而已,有个功能完整流畅稳定的固件用就行了,何必有事没事刷着玩,想折腾不如买个支持type-c视频输出的手机当盒子用。

网友:
公开一下压缩包密码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到这款同配置的创维e900v22c有安卓9的,有对应的安卓9的固件吗

这个固件我自己买的坛友的,1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固件我自己买的坛友的,10块钱

我说的是这款的,cm211-1-zg(2+8)晶晨S905L3B芯片+最新WIFI芯片UWE5621DS,不过我的长虹版的cm211-1-ch,好像只有创维的有安卓9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刷了,你想象一下2G运存的安卓9,它能流畅到哪里去?一个盒子而已,有个功能完整流畅稳定的固件用就 ...

4.42的用是没问题,就是有些软件用不了,要安卓6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