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比较两个不同功率的LED恒流驱动 想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22-02-27):
某宝买了2个驱动,一个1-3W的,一个4-7W的,价格都不便宜,4-7W价格的贵一些,超过单个垃圾的价格了。

几年前就直接买冲量包邮的灯板灯条射灯之类,大部分带独立驱动,
现在基本变成板载驱动了,这个方法走不通了。

就像路由器,元件一再精简,可玩性越来越小了。
可能比较怀旧吧,还是喜欢一开始那种大铝壳子车工鳍片的LED灯,
1W带脚灯珠,和这灯板外的独立驱动。

壳子和电路板大同小异,元件也差不多,4-7W的只多了一个云母电容(谢谢3楼和8楼提醒,这蓝色的是瓷片电容)。1-3W的电路板上也有这个位置,没焊元件。

输入电容比较,1-3W的是3.3uF,4-7W的是4.7uF,4-7W的稍微大些。

输出电容比较,1-3W的是50v-22uF,4-7W的是50v-10uF,1-3W的还大一些。

菜鸟发帖子,总是想请教一些问题,问题来了:
1:除了电感没法比较,其他元件上,两个驱动差不多,会不会这两个驱动本来就一样、只是打了不同的标卖不同价格啊?
2:从这个拆机比较,1-3W和4-7W的结构和参数都差不多,更大功率的驱动价格贵更多了,不知道元件有什么差别,
     能不能买个1~3W的,稍加改造成12或15W的啊?

谢谢大家!

网友:
还有部分原件在电感下面,跟换有些麻烦

网友A:
找了半天,没见云母电容啊。。。

网友:
这两个都是恒流驱动,1-3瓦的和4-7瓦的功率不一样,你空载测一下电压就知道,7瓦的肯定高很多,再一个规格是8-12瓦,13-20瓦,20-42瓦的,周一上班给你拍几张内部照片

网友:
1瓦带线灯珠接5-12伏输出的恒流源,电压有些高,长时间使用灯珠会烧坏,应该选2-12伏的

网友:
原则上几瓦的驱动就应该驱动几瓦的灯珠,但实际的情况略有差异,比如,4-7W的驱动也可以用在3W的灯板上(恒流不超过灯珠的最大电流),可能他们的开路电压不同,但不影响使用,如果是3W的驱动用在4-7W的灯板上,可能会不亮(电压不够),也有的驱动功率范围就很大,如:8—24W等。至于功率问题,相差不宜过大,主要是电源芯片的功率有差别。

网友:
那个是瓷片电容

网友:
国产电子产品,本身大都虚标或超标使用,你再超标,最后死的更快
这些东西,有大量二手的,因为现在灯板寿命更差

tb无锡老万家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没见云母电容啊。。。

感觉坛子里面应该科普XY电容了

网友:
有些板子可以调整电阻,使板子输出900毫安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没见云母电容啊。。。

谢谢啊,我看错了,应该是瓷片电容,我给改下。

网友:
又找了3种电源驱动器,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