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压力锅,锅盖把手松了,

楼主(2022-02-27):
电压力锅锅盖把手松了,应该是固定螺丝掉了,第一次坼,找到把手的缝隙,撬开,找到螺丝上好,还原,看起简单,其实也难,怕把把手弄坏

网友:
你说吧,还真巧了,过年前刚修的这个压力锅,一样的故障,一样的结构。我那个是苏泊尔的电压力锅。

网友:
确实巧,上周刚买了一个苏泊尔的压力锅,难不成……

网友:
其实应该每年拆装一次,消除隐患~特别是防止螺丝/卡扣啥的锈死,不要等坏了再弄~有可能就弄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