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这个RANGE-ROVER耳机怎么改蓝牙,音质怎么样,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2-02-27):
车上用的

楼主:
接上贴

上次有几个图没发上去,这个是什么牌子

网友A:
车上用的是不是调频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上用的是不是调频耳机

不是调频,是红外的,只能车内使用的

网友B:
现在有成品带功放蓝牙板卖,直接把板装进去,原来的板都不需要了,这耳机等于只用一个支架+两个喇叭,也就是不计成本改着玩玩,因为现在山寨的头戴耳机,式样,音质都不错,蓝牙,收音,功能全价格也是几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成品带功放蓝牙板卖,直接把板装进去,原来的板都不需要了,这耳机等于只用一个支架+两个喇叭,也就 ...

+1。国产正规牌子海鲜市场收个全新的也是不到一百,续航,颜值好太多了

网友:
同上,先接有线试试音质是否可有改造前途,要不就买几块钱的蓝牙板就可以听个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