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BSIDE钳形表F0502009A

楼主(2022-02-27):
应该是个新出的牌子,当初看价格指标不错就买了。后来这个牌子就没了,估计没做起来。

内部看着不错,也许是某经典牌子的抄板。
放大镜看了一圈,没看到ldo,估计直接上3.7锂电不好,自己外置ldo吧。

楼主:
背面啥也没有。

网友A:
有直流电流 看起来不错  价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直流电流 看起来不错  价格怎么样

104包邮。钳形部分有直流电流检测。电压部分真有效值。这两个是当时吸引我的。至于电阻电容,以为和普通万用表一样功能,实际检测范围精度差很多,远不如我那个84包邮的胜利81d。还有那个lowz功能,一直弄不懂,用来测旧的纽扣电池,比普通电压档还高,也没避免虚电压呀。

网友:
如果一个钳表量程值不标出来,请问这表有啥用?要我直接榔头伺候

网友:
类似ACM91,坛里有拆机帖。我在咸鱼买了一台,比楼主这个好在带开关键,个头也小不少。

网友:
华仪?华谊?
话说华谊牌子都乱了,别说差一个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4包邮。钳形部分有直流电流检测。电压部分真有效值。这两个是当时吸引我的。至于电阻电容,以为和普通 ...

太值了,当年为了买个 能测直流电流的 只好买了个FLUKE  好像花了1800

网友A:
这东西 谁能改装一下 能接入示波器。。。。。

楼主(2023-01-25):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 谁能改装一下 能接入示波器。。。。。

接入示波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表的直流精度怎么样?

网友:
这转换开关的印刷电路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