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入手个小台钻,不知道这款怎么样

楼主(2022-02-27):
有推荐的吗?

网友:
看用途,这个的功率小,应用范围受限。

网友A:
看你钻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钻啥了

就一些木板,亚克力板之类的,我主要想看看值不值,看看买贵了没有

网友:
小台钻,能钻牙签,才是正品。

网友:
你选的台钻小了,如果再大点,功率也再大点,有正规的电机,极限能夹13毫米(标称能钻12毫米的)的直柄麻花钻的话,适用范围会更广大的多。

网友:
关键看自己的用途,钻PCB板和软金属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查了下,895电机的扭矩是0.7牛米,如果皮带轮减速比是3的话,主轴上就是2.1牛米,下边表格是常用钢铁材料用麻花钻钻孔的扭矩,可以看出,该小台钻在碳钢上钻5毫米的孔还是可以的,再大不行了。

网友:
咸鱼上有120V的10寸台钻大概300块钱,只是要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