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做工大气~米物MIIIW MWBK01蓝牙双模键盘拆解

楼主(2022-02-27):
米物MWBK01蓝牙双模键盘做工和外观都很亮丽,底板采用全金属结构,十分厚重稳固,比较大气上档次。

拧下背面的螺丝,用撬棒撬开键盘的上部,里面有卡扣,安放USB接收器的底部有块小磁铁,取放都很方便

两节7号电池的电源输入插头与主板连接

拧下主板上的两颗螺丝就可拆下键盘排线

键盘的金属底部与按键采用热塑封装,拆下估计无法再复原了

该键盘的使用说明书,支持Windows和苹果MAC系统

网友:
漂亮!价格不便宜

网友A:
貌似X架构薄膜的,太贵了不值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X架构薄膜的,太贵了不值当...

什么是x架构键盘?不懂这些?

网友:
这玩意超过100块都贵了,高端点都玩三模的客制化RGB机械键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x架构键盘?不懂这些?

苹果键盘的设计结构

网友(2023-05-05):
感觉上网打字用用还不错。

网友:
颜色单调了点

网友:
特意去搜了一下价格,179,这倒是其次,为什么就不能顺便再加个鼠标呢,不是配不起别的鼠标,关键是要占用两个usb接口,不见得有这么宽裕哦。

网友(2023-06-20):
我的今天出现乱按字,本想拆开擦一擦薄膜,看到这内构还是算了

网友: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