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新对付扩容盘的利器

楼主(2022-02-27):
最新扩容盘技术以一芯和芯邦主控为主,一芯主控最新版本全部能用文件大传不上来。芯邦必须找对版本才能恢复容量。
芯邦最新量产软件

网友A:
刚试了下,完全认不到盘,看来还是不支持,我只能接着等了,怀疑是需要新版APtool清空一下才行,但是没有,U盘图片: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334-1-1.html

网友:
楼主还缺一个三星版本的,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下,完全认不到盘,看来还是不支持,我只能接着等了,怀疑是需要新版APtool清空一下才行,但是没有, ...

总容量怎么显示128M 呀,我是CBM2199E ,用APToolV7200(2021-02-01) 后,再用UMPTool_V7200 搞定啦

楼主:
三星版本还没有找到

楼主:
芯邦闪存芯片必须找对应版本才能用,

楼主:
三星的不知道可用永不

网友:
下载要55M币吗?

网友:
留底,最近小黄鱼收了十几个U盘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闪存453C98B37672,检测容量32G的开成2G的U盘。
主控FC1179

网友:
下面这个才是最好的U盘扩容检测工具,没有之一:
H2tes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