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简易快速接头

楼主(2022-02-27):
以前接线为了牢固,都要在接好的线上上一层焊锡,还要绑胶布,实在麻烦。今天又有一个接头要接,电烙铁得拖很长的线过去,实在懒得做了,搞了个简易快速接头,材料就不用我说了,大家看看自然知道,呵呵……本来想利用那个插脚的,结果由于两根2.5的线塞不进去,只好另找其他的材料

网友A:
这样接,好象在电工操作中是不允许的。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B:
我接这样的插脚都是先冷压一个薄铜管再上螺丝,直接上的话,软线里的细铜丝到处都是,真被螺丝压住的只有一部分,感觉不可靠。

网友C:
不是有专用的快接头么,小功率用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D:
DIY的精神看兼顾了外壳和连通性,但成本不低

网友E:
感觉2股线直接接要方便些,这样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F:
用这种,2,3毛钱一个,又快又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这样的插脚都是先冷压一个薄铜管再上螺丝,直接上的话,软线里的细铜丝到处都是,真被螺丝压住的只有一 ...

我这个是螺丝压接的单股护套线,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专用的快接头么,小功率用用还是没问题的...

目前手上只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的精神看兼顾了外壳和连通性,但成本不低

一个插头一块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种,2,3毛钱一个,又快又稳当。

裸露在外的没有外壳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2股线直接接要方便些,这样有点多此一举

我觉得这样更简单

网友G:
装修的时候买了一堆wago,到现在8年了还没用完

网友H:
不安全,连接处强调不够,容易触电。

网友:
如果用在单股线上,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安全,连接处强调不够,容易触电。

螺丝压接的,有外壳,没有什么不安全,拉都拉不掉。当然过使用中淋水或者砸开,用牙齿咬,用刀砍等等,确实不太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修的时候买了一堆wago,到现在8年了还没用完

考虑到太多用不完,没有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好象在电工操作中是不允许的。容易接触不良。

这样接跟配电盘的接线端子没有什么区别,应该不存在有接触不良。

网友I:
不得不说,这是很棒的创意,牢固、可靠,又安全可视
这种复接端子用处很大,可惜没有推广。中间若再插接一金属板或金属片做成提拉式的压接,甚比断路器或接触器端子,绝非焊接比拟的,接触电阻会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得不说,这是很棒的创意,牢固、可靠,又安全可视
这种复接端子用处很大,可惜没有推广。中间若再 ...

没有推广的原因,我估计就是外壳的问题,现有的外壳要不就是裸露的,或者是半裸露的,人有可能接触到金属部分而触电,要不就是盒子比较大,不是很美观,不方便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