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米洗手机怎么二次加洗手液?想要用其它品牌的洗手液

楼主(2022-02-27):
想要用其它品牌的洗手液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瓶盖和瓶口有三个卡点,用平口螺丝刀一翘就开了,非常简单

网友A:
螺丝刀撬,就这么简单。

米家洗手液的代工厂有2家,一家是张家港隆力奇,橙色网站搜
隆力奇泡沫洗手液补充装5kg深层温和洁净10斤大桶装家用商用酒店

买蓝色那款。

网友:
钻孔!把盖子分离!撬开添加!都可以!

网友B:
打个孔装个橡皮塞子,想怎么加就怎么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撬,就这么简单。

米家洗手液的代工厂有2家,一家是张家港隆力奇,橙色网站搜

你真是太优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个孔装个橡皮塞子,想怎么加就怎么加

正解,我就是打了个洞,用水性笔芯前面那个黑色的橡胶塞着的,用注射器向里面灌。用普通膏状洗手液1:4比例加纯净水,起泡效果好,比例只是建议,根据自己洗手液自己调配

网友:
螺丝刀撬开
随你加什么洗手液!

网友:
螺丝刀撬开想用什么就加什么洗手液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撬,就这么简单。

米家洗手液的代工厂有2家,一家是张家港隆力奇,橙色网站搜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