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小米九号平衡车电池 ninebot 54.8V

楼主(2022-02-27):
显得无事,把哥们年前送我的小米平衡车电池拆了看看。他告诉我这电池没电了又买了一块,这个没用送我鼓捣。外观还不错

我只相信大力出奇迹!

充电口两侧一边一锤!一锤定音!解忧!

电池不错啊!惊喜!掏出内脏

拿出我在垃圾堆里捡的fluke 凉凉电压

瞬间心里凉凉!
这小米的保护板有高科技?30节18650单只测量最高电压0.35!垃圾老那里换玩意儿去!

网友:
拆了充电试试

网友A:
零电压的还是能救回来的,充电就行了,只要不是电池漏液之类的

网友:
所有的电芯2都是这个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电压的还是能救回来的,充电就行了,只要不是电池漏液之类的

我有一些LG的紫皮2600mah  没有漏液  0v充电能救活   只是自放电比较恼火   4.15v  过一晚就4.05v了

网友:
这大锤挺有劲的

网友:
0电压的不对电芯充充电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些LG的紫皮2600mah  没有漏液  0v充电能救活   只是自放电比较恼火   4.15v  过一晚就4.05v了
...

只要电压不继续降,容量测试也是足的,问题就不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充满是4.2V左右,放一阵子降到,跟你差不多的电压,就不再往下降了,上容量测试仪,1A放电,测了容量还是足的,不影响用,也无所谓了,这种0V激活的电池,也别要求太高,只要能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压不继续降,容量测试也是足的,问题就不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充满是4.2V左右,放一阵子降到 ...

那我找机会试试吧

楼主:
冲过了,3.9v充电无电流,电压调到11v也没有电流,外壳已经装上了,一会有时间拆开,冲电试试

网友:
这个平衡车电池设计垃圾得很,我有一段时间没用没充就废了,拆开发现2-3节无电压无法激活。

网友C:
垃圾堆里能捡17B+?我也要去

网友:
估计本身就是电压过低像笔记本电池那样锁了,单节拿来充估计可以救活,虽然可能不能百分之百电量,有个百分之七八十,用来手电筒啊这些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垃圾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堆里能捡17B+?我也要去

我真的没有欺骗你!翻翻我的帖子有证据

网友D:
没一点电的电池也能救回来,充完后有浮电,如4.2v可能要下降0.05一0.1v,完全能用,扔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一点电的电池也能救回来,充完后有浮电,如4.2v可能要下降0.05一0.1v,完全能用,扔了可惜了。 ...

充电没电流,明天充一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没电流,明天充一天试试

充一小时左右就有电流了,刚开始电压稍提高点,有电流就降成标准电压继续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些LG的紫皮2600mah  没有漏液  0v充电能救活   只是自放电比较恼火   4.15v  过一晚就4.05v了
...

救回来后再测下内阻与容量就可以了 原来0压/开阀的都救过 内阻过大了就不建议再用了

网友:
激活后还是测下短路电流吧 没有内阻仪可以看电流判断 我的LG MJ1内阻24mΩ短路电流是12A+  18650(短路电流)动力电池至少8A+ 容量型4A+ 低于3A就认定为垃圾了(内阻不是一般大了)超10A短时间不会损坏万用表的 得到数值就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