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专业家电深度蒸汽清洗机,拆开看看

楼主(2022-02-27):
拆之前对这个东西已经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拆开后并没有多大意外。制造工艺谈不上,甚至还赶不上坛友DIY的水准。只是没想到还是触摸控制方式。各位大佬看看就好,也可以自己D一台。

楼主:
那个芯片大概是单片机,内部应该带程序的。

楼主:
还是比亚迪的芯片

网友A: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B:
看上去功率不小,可能2千瓦电加热。要是能通液化气加热效果更好,不需要太好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功率不小,可能2千瓦电加热。要是能通液化气加热效果更好,不需要太好的插座。 ...

标称3500W,实测3000W左右,三根加热管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功率?

说是3500的实测3000W,还行,再大家里线路就承受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欢迎欢迎!明天使用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D:
水泵也能打蒸汽?

网友E:
清洗油烟机的?拼凑的粗糙点,好用就行。

网友:
几个大洋买的

网友F:
12V3A的电机好像跟抽油泵的电机一样,是隔膜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泵也能打蒸汽?

泵应该是打水到加热装置内,然后变成蒸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洗油烟机的?拼凑的粗糙点,好用就行。

今天粗略试试,貌似清理局部还可以,大面积搞也挺费时的

楼主:
200+,万能宝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3A的电机好像跟抽油泵的电机一样,是隔膜泵的

电机没拆,怕装不上。毕竟新买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