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古老的变压器,上海仪表另件厂DB-9型电源变换器

楼主(2022-02-27):
信号发生器配套的

这个倒是铜的

外国信号发生器怎么配国产变压器?是原配吗,二婚吧

真的是老变压器,起码是八十年代的

这个组装工艺,安全靠谱吗?

下面也拿胶布来绝缘,总感觉不专业

万能接口

里面原来如此啊

稍微改造一下,也不见得能增加安全系数

网友:
那时的工艺确实落后,但满满的时代感。这样的电源我也有几个。

网友:
这十字插头线是后配的

网友:
这玩意一箱子,拿去当破烂卖了!

网友:
这插头让我想起了大学时光

网友:
零件的零字用这个“另”,就知道是老货了,汉字第二次简化是在77、78年吧。有时代标志,人奸兄收藏吧。

网友:
加个整流桥,出来直流电给小设备供电,插好,这玩意耐用啊

网友:
90年代烂大街的随身听电源了,太有年代感了。

网友A:
只要不过载,这东东挺耐用,不过,自身耗损也大。

网友:
这种我也有一个,电流现在看来非常不能看,但在调式一些电路模型时候很有用,即使出问题了,他最大功率就那么一丁点,不至于大面积烧元件,会给你充足的时间来处理。另外这种变压器的可以加个整流器,做成一个纹波非常大的“电源”,用来测LDO类系统的跟随特性,属于是土办法了(有专门的信号源,但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过载,这东东挺耐用,不过,自身耗损也大。

不小心过载了,赶紧拔了就行了,另外这个本质上是电压源+限功率源,对于一些瞬态很大引起开关电源保护的电路,这个反而没事(就跟那种老拖拉机吭哧吭哧把很重的东西带起来克服静摩擦力的时候一个道理)

网友:
看那个十字充电插头就知道有年头了。

网友:
国产品牌工业垃圾

网友:
铜的,插座时代感

网友:
圆柱插头和垫纸排密绕变压器2项就是古老的证据~7~8十年代有过圆柱/扁片插头选择之争~若干年后才被世界潮流涤成现在的扁插模式。那时就被商店玻璃柜里一个“电源变换器”弄了一头雾水,其实就是6v收音机用的稳压电源,因为“稳压电源”这名字不普及所以就把“220v交流变成稳压6v的直流电源”起名叫“电源变换器”,给人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网友:
我也还有这种电源

网友:
喜欢这种是因为这种设备不怕短时间过载,不喜欢是因为这种设备空载电压要比额定工作电压要高很多,对于现在的对电压要求比较高的用电器来讲很有可能把设备搞坏

网友:
应该八十年代之前的吧

网友:
这交流电源还有,当初还直接插直流的老头视频播放器,然后烧了播放器。。

网友:
功率有点小了,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