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晶振型号求助,16款长安逸动车自带电子钟走时偏慢

楼主(2022-02-27):
16款长安逸动车自带电子钟差不多平均一周慢一分钟,本来凑合着用,今天闲来无事拆开打算换个晶振试试,但是拆开傻眼了,电路板上晶振型号是JWT4.194450,某宝和某京看了下,竟然没有这个型号的,最接近的就是4.194305,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两个能互换吗?不能的话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
13款车主表示,越用越快....

网友:
晶振有误差

网友A:
可以在原晶振上串联几P的小电容试试,我有两个时钟也是走慢,用两根漆包线绞成10CM左右的电容串联在32.768K晶振中,走快了就剪一点,目前调整到月误差只有10来秒。

网友:
都4M晶振了,走时还误差这么大,长安也是乐色

网友:
这么多年还这样啊,这是没人因为这点问题找他去。我2011年买的长安的车就这样,比你这还厉害一星期得快5-7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原晶振上串联几P的小电容试试,我有两个时钟也是走慢,用两根漆包线绞成10CM左右的电容串联在32.768K ...

对,加电容可以微调校正电子表的 快慢,几P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加电容可以微调校正电子表的 快慢,几PF的

不知能否确定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走时偏慢确实可以通过晶振串联电容进行微调,我有一个电子手表也是偏慢,串电容后可将日误差调至0.3秒左右,当然电容的容量要经过反复试验确定。若走时偏快,则在晶振的输入端对地接一只电容进行调节。

网友:
走时晶振一般都是32.768khz吧

网友:
偏慢在晶振上串电容。
如果原电路板上有C1和C2电容,也可以调节C1和C2

网友:
居然没用用GPS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