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德生TECSUN PL-550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2-02-27):
拆了一台很多年的老德生PL550给各位欣赏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技术

网友A:
我的PL-550坏了,所有按键全部失灵,拆开就好了,装回去过一会儿就失灵,用力按压外壳也能正常一会儿……估计是哪里接触不良了,找不到具体的故障点

网友B:
很多年的老德生PL550调好台以后一会儿就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PL-550坏了,所有按键全部失灵,拆开就好了,装回去过一会儿就失灵,用力按压外壳也能正常一会儿……估 ...

检查一下排线 ,和轻触开关,我这台是无规律的断电关机问题出在复位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的老德生PL550调好台以后一会儿就变

老机器了有点问题正常的多包容一下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PL-550坏了,所有按键全部失灵,拆开就好了,装回去过一会儿就失灵,用力按压外壳也能正常一会儿……估 ...

我的一台德生收单机也是,拆开就正常,装好就串键。

网友:
手上的目前还好,在单位值班都听一下

网友:
当年曾梦寐以求的东西

网友:
喇叭还是可以的,谢谢分享!

网友(2022-07-13):
做工总体还可以,PCB有些过孔设计不好,盘和孔的比例不合适。

网友:
得胜的,一款不错的收音机

网友:
总之来说,德生收音机在国内的评价还不错,各方面还说得过去,比起岛国的当然不如人家的了。

网友:
手上几台德生的收音机,PL600   PL380
总体上质量是可以的,600的晶振应该换个好的,时间不准
现在DSP真是越来越好了,在调频段已超模拟机了
只是现在的节目大不如前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2022-08-29):
有中周好评

网友(2023-02-14):
引用 网友A:
我的PL-550坏了,所有按键全部失灵,拆开就好了,装回去过一会儿就失灵,用力按压外壳也能正常一会儿……估 ...

若全部失灵,按压后又恢复正常,能排除掉MCU的按键识别功能丧失,那么只有2点:
1. 若MCU与按键的连接没有软排线,是键盘矩阵的处理直接接到MCU引脚,则补焊相关引脚。
2. 若MCU与按键的连接有软排线,则更换排线+更换排线座。

网友:
这个其实不算古董,真古董应该是电子管或者用空气电容调台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