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普彩接线式电力监测仪更换背光(PUUCAI P06S-20)

楼主(2022-02-27):
       去年在论坛兑换的“普彩接线式电力监测仪”,用起来还不错,只是它蓝色的背光很有点刺眼,今天就花点时间,将蓝光二极管更换为白光二极管,看起来舒服多了
        正面图:

       背面图:

        内部电路板:

  蓝色的背光看着是不是很难受:

          拆下的蓝光二极管:

          准备用于更换的白光二极管:

  焊上白光二极管:

        试试改后的效果,还不错吧?

  这是以前的一张图片:

网友A:
不错不错效果不错。
蓝色和黑色 绿色的确显示会不容易看清。

有的地方蓝牌子弄黄的LED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B:
4400w,一般家用电器应该达不到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C:
确实漂亮,有时间也改一个

网友:
确实好看多了

网友D:
我的同款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6白菜!车窗润滑6!自动挤牙膏16!双头台灯19!煤气泄漏8!21金维他19

回错了贴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效果不错。
蓝色和黑色 绿色的确显示会不容易看清。

这个稍远一点就看不清楚,换白光后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00w,一般家用电器应该达不到这么大的功率

感觉是虚标,担心那两个检流贴片电阻承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漂亮,有时间也改一个

值得一试,或许用红光、绿光、黄光更漂亮一些。

楼主:
是的,不会像蓝光那样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同款炸鸡了

芯片炸了吗?那就杯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炸了吗?那就杯具了!

是的,主控炸了

网友F:
我的同款炸鸡了,问下楼主,主板上的D2是几伏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同款炸鸡了,问下楼主,主板上的D2是几伏的稳压管??
看图说话:

网友:
谢谢啊!!9V的!!还能测出来啊!!我就不会!!!那我能修好啦!!太谢啦

网友G:
我的也换成白光了,蓝底黑字看着太吃力了

网友H:
我有给同款,吃灰中,没空玩是真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换成白光了,蓝底黑字看着太吃力了

我早就想换,一直到现在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给同款,吃灰中,没空玩是真痛苦

换这个要不了几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