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两天自己修好了万和燃气热水器发现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多图)

楼主(2022-02-27):
下面十年前买的万和燃气热水器,以前住8楼,一直为楼顶水压低头痛,经常点不着燃气热水器,后来买了加压泵可以点着了不过水流还是不高,上个月搬到3楼新家,水压大了两倍,洗澡真是爽,前几天,热水器又不点火了,又按照以前方法搞还是不得,以为燃气热水器电路坏了就算了,正好我亲戚有部闲置的强排式热水器,就拿过来,装上去之后真是悲剧,只见数码盘亮不见点火,到头条看修理视频解说,看过复杂的强排式电路,再看我原来的燃气热水器真是简单,上面说一般都是水汽联动开关不通电,先拉开那个水汽联动开关拨杆,不见动静,然后拔掉那个开关插头,拿个一字螺丝批短接插头,马上久违的点火声出现了,万用表电阻档一量那个开关不通,然后拿个螺丝批用力压几下那个触电,开关接通了,插上插头后,用手一拨拉杆,点火声出来了,就这样修好了,其实都是小问题,到时买个联动开关备用,下次不通电再换上。点不着火一般都和这个有关,只要记得下面步骤,先用手拨动那个水汽联动拨杆,不行的话用力来回压那个拨杆触电,如果还不得,就把插头拔下短接,能点火就是那个开关坏了,买另一个新的换上就行。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大师的技术

网友:
这是天然气的吗?

网友:
虽然我啥也不会,也修过2台,一台风机霍尔坏了,一台风压开关问题,都是风机转一会,停机报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技术。

网友:
燃气热水器玉环牌才是正牌,没想到企业没活到现在,万家乐,万和都是寨厂,却还在祸害人间

楼主:
以后查不打火,直接用螺丝批短接一就行,如果马上点火就是那个二有问题,反复用力来回压几次,就解决了。

网友:
只修过水压不够无法点火的问题 就是调一下那个微动就行了

网友:
原来这么简单啊

楼主:
万和热水器质量还是不错的,我这个用了有十年,里面还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地方生锈,当时买也就280元。

网友A(2022-07-22):
羡慕有冬夏选择开关的。前两年买了台万家乐牌的恒温热水器,结果温控在夏季不准,设置36度实际出水温度在四五十度。网上一搜这种情况很普遍,给出的建议是加冷水。

如果是冷水热水分别用独立阀门控制的那种混水阀确实可以奏效,可现在用的是冷热水用一个把手调节的混水阀,由于在开启冷水的时候必然减小热水出水量,结果导致花洒出水温度随着混水阀把手向冷水一侧偏转角度的增大而上升。直到混水阀把手偏转角度过半,热水器的出水温度也升到恐怖的65度极限不再随着出水量的减小而上升之后,花洒的出水温度才开始随着混水阀把手向冷水一侧的偏转角度增大而下降。但是很难利用这一特性调节出一个合适的水温,因为混水阀把手已经过半,热水出水几乎关断,而热水器对最小水流量有要求,一旦水流过小就会熄火。

刚才拆下花洒测量了一下热水器的出水速度,12.35秒1.56升,约合7.58升每分钟。这是在一楼,水压0.4MPa,也不知怎样才能达到标称的13升,估计得用6分的水管才行吧。

实测冷水温度是29度,出水温度41度,等效功率约 6.37kW。这就是这台热水器所能输出的最小功率了。装上花洒之后出水量会减小,具体减小多少抽空再实测。先按减小一半假设,那么最小温升就不是12度,而是变成了24度。也就是说如果想用36度的水温洗澡,冷水温度不能超过12度。在本村那就意味着每年的5月到9月恒温功能是失效的。

顺便算一下从29度升到36度,在无花洒的情况下所需的功率是3.71kW,如果有花洒(假设水流减小一半)就是1.86kW。此热水器标称功率好像是26kW。单靠阀门控制火力发生14倍的变化,也确实不容易。

网上许多教学视频说将燃气总阀拧小。这个早就试过了,但这个热水器不仅对水流有最小要求,对燃气流量好像也有一定要求。当燃气流量小于一定程度时就熄火了。但在熄火之前,热水器的功率还是超过实际所需的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羡慕有冬夏选择开关的。前两年买了台万家乐牌的恒温热水器,结果温控在夏季不准,设置36度实际出水温度在四 ...

万家乐热水器出现夏天出水温度高,是热水器的水气联动阀的问题,更换就正常了。

楼主:
那个微动开关也不用整天换的,只要拿螺丝批,用来来回用力压几次就好了,也就是久了有些接触不到位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家乐热水器出现夏天出水温度高,是热水器的水气联动阀的问题,更换就正常了。 ...

夏季水温能不能做到36度,关键看燃烧器能输出的最小功率。对于最大功率26kW的燃烧器来说,单靠调节供气量的大小很难将最小功率做到1kW的程度。
有夏季调节开关的热水器是通过手动开关实现火排的"分段“燃烧。能全天候输出微小功率的恒温热水器是通过自动的方式实现火排的分段燃烧。不过价格都很高,四五千元左右。

最近在考虑将燃烧器拆下来,看看能不能人为堵上部分火头。网上拆火排的资料不多,看图片燃烧器好像整体被包裹起来了。等实际拆开外壳再研究吧。

网友(2023-02-17):
第一次见过6升的

网友:
一开机有几秒的风机的噪音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万和说实话真不咋的小毛病不少,08年买的七百多,用几个月后水温调节处漏水,拆开发现O型圈不会适自己换了,后来不好点火,开关几次才能点着查过风压开关没问题,换了一个主板还是不好点火,要开第一次听到风机呼呼的了关了马上开才正常点火,就这样用了十多年。去年燃气公司强制要求安装平衡式,日他娘以前装强排也是你们要求的现在又换花样,操,干脆换电热水器,反正二三人用不鸟他了

网友:
万和的质量太差,换过风压开关,变压器,主板,原理都摸会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也听说万和的好,
到了广东买了2个万和的,
开始那个是液化气的
后来买了房子就换了天然气的
但是用了没几年出现洗澡过程中突然无规律熄火的情况
感热针清理了,没用

让售后过来看,说水箱坏了
这个我觉得太牵强了,
不修了

换了另外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