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不一样的冲击批上的电机,尾端还带传感器

楼主(2022-02-27):
冲击批上的电机,不知道这是什么功能需要的

网友A:
其实就是个小发电机  转数快电压高  转数慢电压低
主控通过这个电机提供的电压就能知道 电机的转数情况
防止电机不转 电流还很大 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个小发电机  转数快电压高  转数慢电压低
主控通过这个电机提供的电压就能知道 电机的转数情况
...

厉害,这都能知道

网友:
某款松下机的电机!

网友:
楼上的科普很好,原来发电机可以作为传感器。几年前听说印刷机等一些工业机械,有测速发电机,自动检查零件是否正常。

网友B:
感觉二楼说的很有道理。
只是不明白为啥不用霍尔传感,岂不是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二楼说的很有道理。
只是不明白为啥不用霍尔传感,岂不是简单很多? ...

小型霍尔元件是近十几年内才普及的,以前没有。
我猜这个电机是十几年前的,当时没有霍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个小发电机  转数快电压高  转数慢电压低
主控通过这个电机提供的电压就能知道 电机的转数情况
...

搞这么复杂不如直接上无刷了

网友:
到现在为止直流电机还是用直流测速电机来做转速反馈,准确迅速,测速发电机比霍尔器件要耐用很多,工业用的东西都是以可靠性为先的,先进性都是为可靠性让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复杂不如直接上无刷了

无刷 成本高
而且无刷的整体寿命并不比这有刷的高
驱动板板上上百个零件 有一个零件出了问题
就不工作了  换驱动板 的成本不比换电机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 成本高
而且无刷的整体寿命并不比这有刷的高
驱动板板上上百个零件 有一个零件出了问题

手枪钻我无刷有刷都有几个,有刷的换过两电机了。无刷的除了换电池别的没有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刷 成本高
而且无刷的整体寿命并不比这有刷的高
驱动板板上上百个零件 有一个零件出了问题

根据我的实际体验,你这个说法不成立。我现在买电动工具首选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的实际体验,你这个说法不成立。我现在买电动工具首选无刷。

无刷有感的霍尔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