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靠谱的机顶盒推荐吗?主要需求是能看电视直播, 央视, 卫视

楼主(2022-02-27):
电视机上app安装限制, 这也不让装, 那也不让装, 看个电视直播都不行.

主要需求是能看电视直播, 央视, 卫视. 偶尔访问自己的NAS, 看一下电影.

价格最好便宜些.
谢谢!

网友A:
先说你是哪个电视,品牌型号,然后搜索破解教程,基本上没有哪个电视不能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你是哪个电视,品牌型号,然后搜索破解教程,基本上没有哪个电视不能破解的。 ...

海信的55寸, 我去找找, 3x先.

网友B:
买拼接屏 那个边框小色彩亮度都不错,加一个小主机比智能电视好太多了

网友:
小黄鱼随便几十块的盒子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尽量买2g运存的。

网友:
最新的港版外贸盒子好像有了905x4版本

网友:
花钱上iptv

网友:
中国移动的创维E900V22C 不错2+8配置 安卓9.0

楼主:
这个不好控制,比如某时段禁止小朋友看。

网友:
创维E900V22C,拼多多大把,秒杀9成品牌盒子。∪盘烧个emue|ec包,还能立马变游戏盒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拼接屏 那个边框小色彩亮度都不错,加一个小主机比智能电视好太多了

这个怎么玩法,能不能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玩法,能不能科普一下,谢谢

拼接屏就是会议室监控室演播厅的大屏幕的一部分,亮度好色彩好,自己买2块55或者65用小主机电脑接HDMI或者DP接口做家庭影院灰常好,小主机就是一台小体积电脑,屏幕给你发个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拼接屏 那个边框小色彩亮度都不错,加一个小主机比智能电视好太多了

拼接屏最大多少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