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续 海尔无霜双门冰箱冰箱不化霜

楼主(2022-02-27):
这是第二次发贴,海尔无霜双门冰箱制冷正常,就是不化霜,维修达人版块高手多,所以发到本版块,如果有维修过同型号冰箱的大神,不惜指教一下,小白在此谢过!化霜传感器和温度保险没问题,化霜加热管也没坏,制冷也正常,就是不化霜,冰箱型号如图!

网友:
有风扇,应该是风冷的吧,风冷的还结霜?

网友:
电路版有问题?这是铁管还是铝管?

网友:
感觉风力不够!

网友A:
开机看看风扇转不转

网友:
风冷冰箱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结霜现象。查看一下风扇工作状态,门封是否有脏东西没关紧,是否存放含有水份较多的食材?面板温控设置范围多少?测量除霜发热管阻抗多少。排水发热丝阻抗多少?

网友:
以前的有化霜定时器,如果没有就是控制板有故障……

楼主:
我选的自动人工智慧模式,没有化霜定时器,应该有电脑板控制,板上有好几个继电器,不清楚这款冰箱的化霜传感器是多少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看看风扇转不转

风扇能转

网友:
什么传感器能判断结不结霜?结了多厚?所以风冷就没有化霜传感器一说,以前机械的是化霜定时器,现在电脑板的是电脑根据压缩机工作时长来控制化霜,你查化霜加热管到电脑板的连线是否有问题,没有问题查对于的继电器,继电器完好的话估计就是电脑板问题了,

楼主:
如果冰箱有故障,按道理来说应该会显示故障代码,可我这台冰箱就不显示故障代码,化霜传感器其实就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我在网上找的资料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冰箱有故障,按道理来说应该会显示故障代码,可我这台冰箱就不显示故障代码,化霜传感器其实就是一个负 ...

那你试试2k的热敏电阻吧,国内冰箱大多用用这个值的。

网友:
在按动了主PCB测试开关两次后,检查化霜管供电

网友:
海尔冰箱、有故障要查询才会有,一般在电路板的盖子上会标注

楼主:
通过除冰后这几天的观察,应该没问题了,早上打开冰箱冷冻室门,已经有霜风吹出来,说明可以自动除霜了!

楼主(2022-09-12):
6月10几号又出现同样问题,打算花100多在海鲜市场淘块二手拆机主板换上,给卖家说明情况后,卖家叫我换化霜传感器,在网上花3块多卖了两个,换上就好了,但是旧的用表测量又没坏,搞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B(2023-06-15):
引用 楼主:
6月10几号又出现同样问题,打算花100多在海鲜市场淘块二手拆机主板换上,给卖家说明情况后,卖家叫我换化霜 ...

同样的故障,检查一切正常,按主板上的测试键也可以化霜,就是不能自动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故障,检查一切正常,按主板上的测试键也可以化霜,就是不能自动化 ...

我遇上过三星冰箱双传感器,背部传感器故障,最后技改传感器,用10k电阻代替原来的传感器,原装在冷藏室背板里的传感器,无法拆换,用冷藏室温度传感器控制冰箱开停机,他这个冰箱,我感觉像风机不好,但最后好像也是传感器不良,但愿找到故障点了。